[综合] 理论与实践还有些差距,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0-03-08):
上面搞了个水箱,想把净水机的废水用来冲厕所,为了防止水箱溢出来,设计了一个溢水管,水满的时候通过二分pe管能放到下面洗衣机里,但实际情况是水已经超过溢水管一公分了,马上要溢出来了,这个管子还是不流水。下面管子吸一下会正常流出来,然后再进水还是老样子,超过一公分的样子还是不流水,何解?

楼主:
在线等,想的挺好,但动起手来,返工是家常便饭,有时候返工还不一定搞得定

网友:
看图我觉得是:2分管太长了下面形成了一个U型,存储有水在里面。上面水的压力不够推动U型里面的水。把2分管弄直试下

网友:
气排不出。把下边那个向下的弯去掉。

网友:
直连,别用那么多拐歪。另外,接水箱的管子别平放,有点仰角,就是N中间那条线式焊装。

网友:
一是主要管子太细了,加粗点,二是不要下边那个大弯,管子下来走个水平直角到洗衣机,或者从上边斜着到洗衣机也行。

网友:
主要是管子太细了

网友:
看示意图觉得没有毛病,能猜到的也许真的是管子太细了?不应该啊

网友:
去掉存水弯,这和空调排水是一样的。

网友:
右上角那里扎个洞:

楼主:
弯管弄直工程有点大,我先按10楼兄弟的试下,上面弯头变三通。估计里面有一段空气,水面超过后,气出不来,水进不去

网友:
水箱先接一段大管再缩成小管试试

网友:
本来管子就细~下面那个U型弯增加阻力~!你们猜上水箱那两个U型弯是干嘛的~!哈哈哈~!

网友:
大气压在作祟。。。

楼主:
还真奇怪!溢水管最上面弯头换成了三通,还是不溢水,得吹一下才溢水。水箱里面剩的管头有两厘米多,基本上是平的。箱子下面打眼考虑溢水只是以防万一,孔打在箱子下面密封没信心做好。楼上的兄弟,水箱里那个s弯确实没想明白有什么用?
因为上水管是从地上上去的,为了顺眼就把溢水管上水管都穿在线管里面了,一个出口,所以有了那一个弯,待会先试试把溢水管捋直看看会不会出水,行的话明天再从线管里面了抽管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要吹一下,不过我的吹一下之后,一直就是好的了。

网友A:
上水箱的水管入口平行水平面容易进气使水压间断~入口最好垂直于水面~
那两个U型弯可以在水箱内就形成压差让虹吸原理充分得到利用~还能减小进入的空气对压差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水箱的水管入口平行水平面容易进气使水压间断~入口最好垂直于水面~
那两个U型弯可以在水箱内就形成压差让 ...

受教了!刚才把溢水管的弯弄直,试了下可以溢水,明天找个线管三通,返下工,把管子整好,水箱溢水管里面那两公分斜向上稍微弯下,效果会不会好些?感觉有泡的话容易出来?

网友:
我猜你下水道有气顺着管子出来,用打火机在水箱那边的管子头试试,看看火苗会不会被吹动,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管子太细。

网友:
水管太细,因为表面张力存在,水管内壁粘了水不往下流,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