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大家来看看,这种4脚Led灯珠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0-03-08):
大小应该是8mm的,三元色RGB,led灯珠,后面焊接在一个芯片上,型号ws2811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个人猜想应该是用在全彩的led的 大屏上的吧。
在芯片的+ -接电压灯不亮...

网友:
这种要用单片机或者专用驱动电路的

网友:
分体的没见过,WS2812灯珠就见得多了,芯片内置在贴片灯珠里面,串联控制

网友:
这是变色二极管,有的鼠标会变几种颜色的就是用的是这种二极管

网友:
好像得有个单片机提供信号。我零几年小学买发光变色戒指,以为也是4脚LED加软封装芯片,拆开后发现才2脚LED,直接通电变色集成度很高。

网友:
用在变色的发光字上的灯,由一个总控制器发信号,每个灯可以发不同的颜色,一片连接在一起,不同的信号呈现不同的变化规律

没找到动图,但现实中应该见过吧,不同的颜色各种走动方式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好玩

网友A:
记得好像是三色的,证错了两色的,两脚,内部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好像是三色的,证错了两色的,两脚,内部有芯片。

应该是三色,用久了,绿色老化就没了。我有一个就是这样。

网友:
3个焊点,除了正负极,剩下的一根是信号线,控制混色用的,需要配合专用控制器

网友:
这是三基色LED,分别给三根管脚不同的电压,可以组合出千变万化的颜色。。。。。。。。

网友:
三色LED,板子上面三个焊点,两个是电源,另一个是信号控制脚。

网友:
这是带芯片的三色LED灯珠,一般用于大型彩色显示器(KTV歌厅的墙体广告显示,相当于一个像素点),需要单片机驱动,我拆过一堆这个东西,好多这个单体(带防水胶)3根连接线依次链接在一起,+、-、信号,我在淘宝买了一根驱动线,可以简单使用了,一条灯珠,能变换颜色,变换发光顺序等。如果大量的这个东西镶嵌在一个平面内,通过计算机控制,可显示彩色图片和文字。如图是简单的控制器。

网友:
谢谢分享,默默加个分,颜色挺漂亮的

网友:
当成WS2812,单片机写个程序驱动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