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开拓思维,成功拧出冲击批打滑螺丝!

楼主(2020-03-08):
开拓思维,成功拧出打滑螺丝!

螺丝打滑 ,拆不开 。

买了专用工具。

没想到挺好使。螺丝拧出来了。。。激动中,没拍照。
于是用木头中做演示 。当时用电钻,打算钻掉螺丝帽。这个螺丝帽够硬的,含钴钻头,钻的费劲。
后来购买了上面的钻头。

看看演示图

人家都出来,就他不出来,之前也经常遇到,费了好多劲 。
今天终于有能治这种打滑螺丝了。

没看懂的留言
完毕 ,欢迎探讨 !

网友:
左旋钻头,取小螺丝可以,大点的螺丝还得用断丝取拔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没看明白怎么弄出来的,打孔然后用那种断丝取出神器吗

网友:
这个跟断丝取出器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没看明白怎么弄出来的,打孔然后用那种断丝取出神器吗

反拧的麻花钻头

网友:
电钻反转,然后钻头也是类似断丝取出器的反向螺旋

网友:
试了下,不错,有效果,先用小钻打孔然后用大钻取出

网友:
拧花螺丝取出器基本都一个原理,增大反转摩擦,反刀的麻花钻反刀的取丝器都一样,反正转让牙口卡死螺丝,摩擦力增大就出来了,其实正刀的麻花钻也有几率取出,就是正转转到彻底卡死,再反转就行了,不过通用性没专门的反刀口好

网友:
小电磨磨出一字凹槽就可以拧出来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钻头,我也要撸几根备用

网友:
第一次见,涨姿势.

网友:
这就是普通钻头,电钻反转。

网友:
这办法不怕把钻头给搞崩口了吗

网友:
含钴钻头要买美国黑人的,像那个日本的阪田含钴钻头真心不怎么样,钻起来费劲,一点都不锋利。

楼主:
重点是左旋钻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点是左旋钻头

第一次听这种钻头,用电钻一直左钻就能取出螺丝吗,长见识了。

网友:
关键是哪个反向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