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航盛RDC收音机蓝牙实现

楼主(2020-03-08):
继上次把航盛RDC收音机的AUX功能实现,这次把以前买的蓝牙模块KRC-86B V4加进去,唯一的问题是蓝牙模块连接手机后输出使能信号是高电平,而航盛收音AUX需要低电平,需要一个电平转换

可通过一只NPN三极管实现,电路很简单,电阻大于1k即可

实际电路板焊接就看哪里有空就焊哪里了

取电位置见下图

并把三极管的集电极飞线至TEL_IN上,蓝牙输出的音频信号接入AUX输入口即可。
当手机连接蓝牙后,收音机显示屏提示TEL-IN。
改造完成。

网友A:
只接一个声道?

网友:
这款是后置USB啊,我有一个是前置USB的,有空也改蓝牙玩玩,这东西空载功耗挺高的,感觉家用比较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接一个声道?

两个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