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12V电钻通用欧标充电器

楼主(2020-03-08):
这充电器忘了在哪儿买的了,反正5块包邮,空载电压稳定12.63V,1A稳定输出,比虾牌龙韵之类的永康钻标配的充电器可强太多了,
就是线材硬得过分,拆开换条软线(从捷弗利原配充电器上剪下来的,24AWG应该过1A电流够了)

换线,线材卡口打上热熔胶封上,完成,软线方便收纳多了

网友:
哪里买的,我正在找这个充电器。

网友:
比买钻带的充电器强多了,。

网友:
去年的,买过两个,12.6V的,就是这商家卖的

网友:
12.63?经过电线压降,经过插头座,到电池还有多少?这个是电池座充?

网友A:
哪个比哪个强,有比头吗?????,其实都能过1A 难道过1A是难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比哪个强,有比头吗?????,其实都能过1A 难道过1A是难事吗

为啥没比头,原配的空载电压到13.4了,标1000ma实际最大峰值也就500ma,拆看里面光秃秃的,和一个5块包邮的充电器比一比有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很不错,值了,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