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捷弗利12V钻原装充电器拆解(标称12V1000ma?)

楼主(2020-03-08):
你不得不配合这家的勇气,真敢标啊,12V1A实测出来就400-500ma的电流(电池10.8V开冲)
做工比之前哲登的原充还差,那好像是358的东西连标都给磨没了,至于么
对比之前5块包邮买的12V1A欧标充电器,这差距...
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绝对不会笑(噗)

不过还是得说一句,捷弗利的钻还是挺值的,做工应该是永康货里最好的一档,外壳用料甩哲登几条街

网友:
这不跟龙韵一样的吗

网友A:
貌似这钻配的充电器是最轻的,可能是因为塑料壳比较薄。
不过这钻切换高低档比较顺溜,暂时没有遇到换档不到位而打齿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钻配的充电器是最轻的,可能是因为塑料壳比较薄。
不过这钻切换高低档比较顺溜,暂时没有遇到换档不 ...

谢谢分享,可惜没车了

网友C:
我也买了。29元。别的还行,电池是真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可惜没车了

这是捷弗利双速标价28元的,不是19元龙韵单速发货双速那款。
这捷弗利是淘宝店铺,可以用淘金币红包,我用了金币红包后付款在9.9元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29元。别的还行,电池是真不行啊!

我的电池包拆出来一节比其他两节低了0.7V的电压,串充压根平衡不了,续航低到掉渣,不过单独充了之后容量还是足的,纯属没用心把电压不同的电池组一块儿去了。
然后三节扔去给小台灯用了,换了2400mah的电池包

网友(2020-04-07):
我也刚撸了一把,现在店铺标价32了,不过有5元店铺红包领,加上我其它的5元红包22元拿下的,这个钻还可以,充电器的话刚拆了看看比虾牌的充电器还差

网友:
连钻带充电器,反正这里不克扣那里克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捷弗利双速标价28元的,不是19元龙韵单速发货双速那款。
这捷弗利是淘宝店铺,可以用淘金币红包,我用 ...

红包大兄嘚总是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包大兄嘚总是这么厉害

只要你成为了金主,又可以抢得到金币红包的话,你都可以零元任性买买买。

网友:
远离这些垃圾玩意,精简到了极致。

网友:
我也买了一把,现在有时转,有时不转。不知道坛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