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电池压降的求助

楼主(2020-03-08):
请问各位,10000毫安的3.7v锂电池1安放电压降大概多少算正常?

网友:
看自身电池的内阻。

网友:
1a放电对于这个电池来说仅0.1c放电而已,压降用万用表直接量电池极耳处,具体多不太清楚,但肯定不会大的

网友A:
新的话应该15毫欧以内, 1安放电就是15毫伏(估计的

网友:
0.15-0.2V   吧,大概的。
體質好的會更小,體質差的會更大。跟電芯內阻有關係。
你的電芯是什麼類型的,有圖沒?

网友:
0.05 v吧,18650,2600,约0.1,内阻0.05~0.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话应该15毫欧以内, 1安放电就是15毫伏(估计的)

内阻包含欧姆内阻极化内阻,通常意义上测内阻都是测的欧姆内阻,压降肯定比15毫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话应该15毫欧以内, 1安放电就是15毫伏(估计的)

这个比较靠谱。。。。。。。

楼主:
嗯.刚刚测了一下,充电到3.97v,1安放电大概降到3.86v

其实这个电池用了有1年了,作充电宝电池,标称12000毫安时,保守估计大概还剩10000毫安时,这个压降也凑活感谢坛友的热心解答

楼主:
目前M币是负的........

网友:
压降10~5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