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戴尔原装台式机电脑电源 DELL NPS-220BBA

楼主(2020-03-08):
一块还能修的电源(电容坏了)

内部特写
(测过那条绿线只有4.2V电压)

风扇和铁块(手动滑稽)

全贴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小机箱的电源,好紧凑

网友B:
那个变压器是变压的还是PFC

网友C:
这电源貌似我也有一个,+5VSB的电源IC坏了,扔一边没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机箱的电源,好紧凑

太紧凑导致boo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变压器是变压的还是PFC

在前级,看起来应该是pf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貌似我也有一个,+5VSB的电源IC坏了,扔一边没修

ic坏什么现象?是不是也是电压低还是直接没待机?

网友E:
就怕更换电容后还是有暗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c坏什么现象?是不是也是电压低还是直接没待机?

我手上哪个是整个+5VSB高压侧开关集成快炸顶掀开。+5VSB无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怕更换电容后还是有暗病。。

一般我修都修些体质好的有维修价值的,但这种小电源都是特殊的,原来的机器装常规的ATX放不下,要么就买新,要么就修好了。手头的不大好直接换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修都修些体质好的有维修价值的,但这种小电源都是特殊的,原来的机器装常规的ATX放不下,要么就买新 ...

回复有误,更正:一般我修都修些体质好的有维修价值的,但这种小电源都是特殊的,原来的机器装常规的ATX放不下,要么就买新,要么就修好了。手头的不大好直接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有误,更正:一般我修都修些体质好的有维修价值的,但这种小电源都是特殊的,原来的机器装常规的ATX ...

我手上几个台式机电源,看着不错,成色也挺好,开机也正常,电压没降,电容容量也足,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就重启关机。。反正坑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哪个是整个+5VSB高压侧开关集成快炸顶掀开。+5VSB无电压

哦,那炸了那就没办法了。一般这种电源的方案都不是很常见的,或者是比较难找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