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S11,OS LastError 我这情况是不是没得搞了??

楼主(2020-03-08):
v0.772a
Drive: 2(ATA)
OS: 6.1 build 7601 Service Pack 1
Model: SATAFIRM   S11
Fw   : SBFQ61W3
Size : 228936 MB
Firmware lock supported
Possible drive locked, try to use s11_unlock
Possible drive not support by s11_unlocker5, sorry
ATA: ReadFID failed! Error: 0x51
ATA: ReadInfoBlock28 failed! Error: 0x51
S11fw: SBFQ61A3, 2019Jan15
Bank00: 0xcf,0x0,0x0,0x0,0x0,0x0,0x0,0x0 -
Controller   : Possible PS3109 or PS3111
Flash CE     : 4
PS3105/3108/3109/3111 only:
Flash Channel: 2
Dram Size,MB : 32
PS3110 only  :
Flash Channel: 5
Interleave   : 2
Flash Mode/Clk: 0/0 (S9) or 0/0 (S11)
ATA: ReadInfoBlock28 failed! Error: 0x51

PS3111 smart configuration:
Attr Tresh Flags ValId WrstId  RawId   Description
0xCF: 0x00 0x00 0x0000 0x0000 0x0000

还有救没有、?

网友A:
Fw   : SBFQ61W3固件很新啊。。。。

网友(2020-04-09):
你拿71的固件刷61固件的颗粒肯定不会成功啊

一个东芝的3D颗粒,一个镁光的3D颗粒,就算板子和颗粒没有问题,你这也开不出来啊

网友B:
我那个七彩虹SL300的固件型号跟这个一样,硬盘能读不能写了 ,找不到固件,基本上算是凉凉

网友:
短接看看,是能搞的

网友(2020-05-27):
全网都找不到这个固件 SBFQ61W3

网友C:
建议关注https://www.usbdev.ru/files/phison/ps3111fw,等等看~~
上个月一块杂牌固态掉了,repair不管用,想刷固件一开始也是全网找不到,放了快一个月,突然发现usbdev.ru放出来了,可是老版S11 flasher又生成不了exe,最后还是用坛友发布的最新版S11 flasher生成了,救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Fw   : SBFQ61W3固件很新啊。。。。

原先固件号是SBFQ61.3,变成SBFQ61W3就是锁盘了,刷写次数出错

网友(2020-10-01):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的解绝了吗

网友(2020-12-15):
同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用PS3111的固件生成EXE工具生成对应版本的刷

网友:
v0.772a
Drive: 0(ATA)
OS: 6.1 build 7601 Service Pack 1
Model: SATAFIRM   S11
Fw   : SBFQ61W3
Size : 122104 MB
Firmware lock supported
Possible drive locked, try to use s11_unlock
Possible drive not support by s11_unlocker5, sorry
ATA: ReadFID failed! Error: 0x51
ATA: ReadInfoBlock28 failed! Error: 0x51
S11fw: SBFQ61A3, 2018Dec21
Bank00: 0xcf,0x0,0x0,0x0,0x0,0x0,0x0,0x0 -
Controller   : Possible PS3109 or PS3111
Flash CE     : 2
PS3105/3108/3109/3111 only:
Flash Channel: 2
Dram Size,MB : 32
PS3110 only  :
Flash Channel: 3
Interleave   : 2
Flash Mode/Clk: 0/0 (S9) or 0/0 (S11)
ATA: ReadInfoBlock28 failed! Error: 0x51

PS3111 smart configuration:
Attr Tresh Flags ValId WrstId  RawId   Description
0xCF: 0x00 0x00 0x0000 0x0000 0x0000

网友D(2021-06-06):
直接刷SBFM61.3就可以了。上个月手头两块梅捷的盘也是这个问题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刷SBFM61.3就可以了。上个月手头两块梅捷的盘也是这个问题修好了。

你拯救了我的一天这有效!

网友(2022-02-14):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七彩虹SL300的固件型号跟这个一样,硬盘能读不能写了 ,找不到固件,基本上算是凉凉 ...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没有,我也有同样的一块硬盘,只能读不能写!请问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22-11-08):
坏的寄给我。。我广收

网友(2023-08-03):
我的也是这样搞不定

网友(2023-09-02):
引用 网友C:
建议关注https://www.usbdev.ru/files/phison/ps3111fw,等等看~~
上个月一块杂牌固态掉了,repair不管用, ...

兄弟能否发一个最新版的S11 flasher,另外这个网站现在访问不了

网友(2023-12-14):
引用 网友D:
直接刷SBFM61.3就可以了。上个月手头两块梅捷的盘也是这个问题修好了。

如何刷?是用SSD MPTOOL2.2.70刷,还是用Update Tool2.0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