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热熔机自动控制器

楼主(2020-03-08):
好像是铜钉热熔机上面的。坏了,别人拆回来看看呢能不能修好。打开看到掉了个三极管一样的东西。检查发现管脚断了。
没有吸锡器,不好搞,直接飞线搞定。
顺便拍几张图看看。

网友:
掉了的是可控硅

网友A:
天啊。换这个东东,还需要吸锡器???一把刀头就行了。脚都断了,随便一支烙铁都可以把残脚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啊。换这个东东,还需要吸锡器???一把刀头就行了。脚都断了,随便一支烙铁都可以把残脚取下。。。。。 ...

手里只有尖头没有刀头,DIY的T12用国产的头子感觉功率好小。大一点的焊点无能为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里只有尖头没有刀头,DIY的T12用国产的头子感觉功率好小。大一点的焊点无能为力 ...

把这烙铁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烙铁扔了。。。。。。

sata的焊台,感觉比T12 好用,特别是大焊点,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sata的焊台,感觉比T12 好用,特别是大焊点,给力

问题是,一把普通的30瓦普通烙铁都可以胜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