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机顶盒刷成NAS

楼主(2020-03-08):
有一个中兴的B860AV1.1的机顶盒,能不能把系统刷成NAS,外挂US硬盘偶尔存下东西,USB2.0的速度也能接受。因为我看网上有用机顶盒同款的CPU做路由的,他可以外挂硬盘做网络储存的

网友:
前两天看到有两个usb口也有这想法,不过没技术。

网友:
原生安卓本身自带samba共享,在设置里开启共享就行了,华为立方盒子就是这样做的,把路由器、机顶盒、NAS整合在一起,就是用安卓自带的samba共享,不过这NAS功能也太弱了

楼主:
当然可以

可否指点下,直接把机顶盒刷其他固件

网友:
你这个不带T的不能直接刷成NAS,不过可以直接安装软件

楼主:
你这个不带T的不能直接刷成NAS,不过可以直接安装软件

型号是B860AV1.1-T,应该能刷,但找不到固件

网友:
可以刷成月光宝盒类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带T的不能直接刷成NAS,不过可以直接安装软件

型号是B860AV1.1-T,应该能刷,但找不到固件 ...

刷2.1-T的就可以

楼主:
刷2.1-T的就可以

能否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用着翻车迅N1的想把NAS矿机刷成机顶盒,用着机顶盒的想刷成NAS……

网友:
CPU不同,网卡也不同

楼主:
CPU不同,网卡也不同

有些NAS的CPU就是这个机顶盒的CPCU,S905

网友A:
参考我的视讯Q5,S905方案的,在TF卡装了Debian。平时就用来下种子,开Samba共享以后,其他设备都可以访问。
像OMV这种NAS系统都有arm版本,用同样的方法应该也是可以用的。只是没有PC上安装那么方便。

网友(2020-04-14):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的视讯Q5,S905方案的,在TF卡装了Debian。平时就用来下种子,开Samba共享以后,其他设备都可以访问 ...

其他s905可以刷吗?求教程 谢谢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52807&extra=
你说的如果是这个 高清范有教程

网友:
跟学习,我也想找些东西来做个私人的NAS

网友:
建议你上个猫盘啊,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