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Denon 天龙 sta-15 收音扩音机拆机维修

楼主(2020-03-08):
stk4121的厚膜功放,现象是5脚的电阻发热,查了是自举电路的47uf短路,负反馈的100uf电容电容短路,把电容换掉,烧黑的电阻换掉,故障排除,正常工作。

网友:
带短波的收扩机,不多见

网友:
好大的收音机,留着能成古董。

网友A:
能修这样机器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这样机器的都是高手

很简单的

网友B:
用空气联的收扩机,有点年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空气联的收扩机,有点年份了

普通三联而已,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C:
那台斑驳的变压器说明它是从死亡边际走过来的胜者,打理它没少费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台斑驳的变压器说明它是从死亡边际走过来的胜者,打理它没少费力吧。

30岁以上的老家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