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切割瓦罐只能上角磨机了吗?

楼主(2020-03-08):
想割开来种东西。。。   还没试过用角磨来切割瓷片之类呢

网友:
玻璃刀也可以,最后还得磨角机打磨

网友:
角磨机用云石切割碟,直接切割。

网友A:
有耐心的也可以用电摩 上金刚石切片,慢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耐心的也可以用电摩 上金刚石切片,慢慢磨。

你这是拉上黑车还要把车门焊死

网友:
用角磨机加切割瓷砖的片子加水冷。

网友:
台钻+切割片  也可以

网友:
话说这老古董。。。我家的不知道还在不在呢

网友:
切时候稍加点水

网友:
金刚砂魔术锯

网友:
角磨枪加瓷砖片

网友:
玻璃俺也用大理石切割片割出孔来,条件是用过报废的切割片,上面留下极少的金刚砂,轻轻浅浅多次切割

网友:
上老虎钳和大锤吧,做出来的有一种残缺美。
(如果失手了,土豪可以找做金缮的修,屌丝可以找焗缸的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