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教个问题 如果经过校准 K型热电偶和 PT100准确度哪个高

楼主(2020-03-08):
因为没太明白 差别 比如我需要一个高精度的恒温源  也就室温到80度   用K型的话 经过校准可否呢   比PT100能差多少呢?

网友:
K型一般在这个温度没有热电阻精度高。一般应用两者都可以用,但精度要求高建议使用热电阻。

网友:
同样的温度热电阻的变化明显,K型对于温度补偿要求高,输出变化小,不如E型热电偶。

网友:
这个温度范围无需考虑热电偶,直接选PT100。

网友:
主要还看温控器,算法。。

网友:
热电偶需要冷端补偿,并且线性不比铂电阻的高。。。。。。

网友:
还是PT100高

网友:
18B20呀,要精度就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