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历时一周,搞个胆机,还没完成,先发点照片

楼主(2020-03-08):
从一个企业报废的大型机器上拆了一百多个电子管,其中有几个6n2,6p14,过程没有拍照,看看成品,就当拆机贴了。

利用,搞个胆机,全搭棚,
大电容都是这个机器上的,天和牌老电容

大绿袍,这机器上全是大绿袍,没有大红袍
我拿来用

走线,后面的电源变压器也是这个机器上的

主角,6n2一个6p14两个

没有输出变压器,暂时先用一个吸顶定压喇叭上的变压器代替!还不错

等找的合适的输出变压器再接大箱子听

网友A:
这么爽?从什么老设备拆这么多电子管

网友:
效果确定是一样的嘛?

网友:
什么老设备拆这么多电子管?

网友:
不知道寿命如何?

网友:
好东西呀!我拆医疗器械只拆了两个FU-811。

网友:
电子管不是已经被淘汰了,怎么还有设备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爽?从什么老设备拆这么多电子管

是一个看上去像电子管示波器,上面有很多旋钮,写着什么X,Y啥的,看不懂全是英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个看上去像电子管示波器,上面有很多旋钮,写着什么X,Y啥的,看不懂全是英文! ...

那应该先发个老古董的拆机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先发个老古董的拆机帖,哈哈

在废品站拆的!没拍照!吧电子管全拆下来了!还拆了几排大绿袍,很多小拇指大小的大绿袍!看着就舒服!其他的不太好拆!都是用拉铆枪铆上的!很难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废品站拆的!没拍照!吧电子管全拆下来了!还拆了几排大绿袍,很多小拇指大小的大绿袍!看着就舒服!其 ...

不会是示波器下边还多出个台子可以测三极管啥的吧,不过,早期的那些大示波器,一个半米多高前后一米长好像什么ST16是啥的,当年在北京拆过一个,死沉,是不是还有个跟灯泡一样的WL管啊里边就是个灯丝,稳定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示波器下边还多出个台子可以测三极管啥的吧,不过,早期的那些大示波器,一个半米多高前后一米长好 ...

对对,就是这个东西,下面有个斜面台子,按钮旋钮死多,里面空间小的地方的螺丝都进不去改锥,真不知道制作时工人是怎么安装焊接的!那么多的元件,全搭棚,一个pcb都没有!

网友:
混数码赖好也拍点上古神器的拆解照片回来啊,

网友:
这么多鸡蛋鸭蛋和牛蛋。。。。。。。

网友C:
管子好求,胆牛难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好求,胆牛难寻。。。。。

说对了,输出牛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碰到!

网友:
做好之后,就发现真是好的取暖器啊,夏天听要带条毛巾。

网友D:
要是有人在用什么486,386,286,还不被人笑死啊。对大部分人来讲,老东西基本只是电子垃圾。虽然当年的航天飞机用的电脑,比286也差得远,随便一台千元机,足以秒杀。论指标,几十元的数码功放强多了。

网友(2022-01-18):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人在用什么486,386,286,还不被人笑死啊。对大部分人来讲,老东西基本只是电子垃圾。虽然当年的航 ...

老弟,你不懂音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