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 3D和2D跳线对速度有区别吗?

楼主(2020-03-08):
G2板型的慧荣3281AB   一般都有两组跳线  一组是用来跳CE的。另一组是跳2D 3D  一般的都默认在3D   像东芝TH58TFG8DFLBA4C这种是属于2D还是3D? 看FlashMaster好像是2D MLC吧?
是不是要跳到2D?  为何我用默认的3D也能开卡也能使用   应该跳2D还是3D   对速度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更准确地讲,那个是电压跳线。跳R43,vccq=3.3,跳R44,vccq=1.8,大部分东芝闪迪是双电压的,所以怎么跳都行。
对于一些特殊制程,比如L06B,B0KB等,必须1.8v,3.3v根本不识别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准确地讲,那个是电压跳线。跳R43,vccq=3.3,跳R44,vccq=1.8,大部分东芝闪迪是双电压的,所以怎么跳都 ...

感谢解答   那一般用默认的3D也就是1.8V模式就能通用大部分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准确地讲,那个是电压跳线。跳R43,vccq=3.3,跳R44,vccq=1.8,大部分东芝闪迪是双电压的,所以怎么跳都 ...

像东芝这种支持双电压的  速度没有区别吧? 比如1.8V和3.3V速度会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东芝这种支持双电压的  速度没有区别吧? 比如1.8V和3.3V速度会有区别吗

我测试过,3281贴9DDJ,3D模式读写比2D模式快几M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   那一般用默认的3D也就是1.8V模式就能通用大部分颗粒

是的,3281我几乎没动过电压跳线,因为3281支持的颗粒,基本都是1.8v的。
双电压的颗粒,在不同电压下的速度我倒没测,不过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3281我几乎没动过电压跳线,因为3281支持的颗粒,基本都是1.8v的。
双电压的颗粒,在不同电压下的 ...

大神出手,便知有没有

网友:
这叫电压跳线,只要不是太古老的闪存是可以支持1.8V IO电压

网友(2022-09-23):
为什么我找不到支持TH58TFG8DFLBA4C的3281工具,楼主能分享一个吗

网友(2022-11-22):
赞~ 果然要查一下VCCQ才行。

网友:
非常棒,感谢分享。

网友(2025-04-16):
FLASHMASTER版本那么高,我下载的都是1.4的无法查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