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OYEL两进一出HDMI切换器(KVM)老是掉USB键鼠,拆开尝试修复

楼主(2020-03-08):
这个hdmi切换器是去年3月份买到,到现在为止正好一年
然而从去年10月起,USB键鼠就不能用了,一直我是把键鼠的接收头从两台主机之前插来插去的,比较麻烦。
一直比较懒,就这么凑合用到今天。
不说废话了,开拆!
首先是外观:

这个是hdmi输出口:

这一侧是电脑1的HDMI输入口、USB输入口(该口也用于给KVM供电)和鼠标口(USB)

另一侧是电脑2的HDMI输入口、USB输入口(该口也用于给KVM供电)和键盘输入口(USB)

背面是4颗螺丝,拆机客就喜欢这样的,没有卡扣,不会把卡扣拆断

拆开,把主板拿出来,质量还是不错的,每个HDMI口及USB口都有焊锡加固,不会因为插拔而松动:

仔细一看,不由自言自语来句,“卧槽”,主控芯片被打磨啦:

换个角度再看看,确实被打磨掉了,另一颗芯片SGML330A是一款四通道,双向,单刀双(SPDT)CMOS视模拟开关(复用器/解复用设计成在单一的提作5V电源。这2通道多复用器多路分用器被荐用于将RGB和复合视切换应用程序。视交换机可以从电流输出的 RAMDAC被驱动或电压輸出复合视信号。

FE1.1S USB2.0 HUB主控IC

另一颗没印刷的芯片:

供电部分也完好:

背面光秃秃的,有手工焊接的痕迹:

没看到有元件烧坏或者虚焊的地方,有点不甘心啊,毕竟当初是90大洋买回来滴。裸板插上电脑,用手挨个触摸芯片,看是否有发热异常的芯片,
果然那颗被打磨的芯片灰常热。

拿出我的导热硅胶和以前给树莓派准备的纯铜散热片,粘它!(请问坛友们谁知道这种硅胶打开后怎么保存呀,我有几管就是因为打开长期没用,都干了,谢谢!)

就是这种导热胶:

拿出我的牛屎表,把热耦插上:
刚开机时
32摄氏度:

半个小时游戏后,在没有盖上盖子的情况下,稳定在48℃上下,键鼠一直未掉:

安装,复原后,用到现在,鼠标也没有掉,正常使用,由于我用的是无线键鼠,所以接收器插在鼠标口或者键盘口都可以用。

全贴完,感谢您的观赏!

另:@阿睦 骚版,请问有没有多余的新版不锈钢小直的尾部开关呀,有的话我愿意收一个,我的小直开关坏掉了。谢谢!

网友:
散热不良背锅。

网友:
真空保存可能好点,放冰箱能延长一点,其他没啥好办法,我的很多704都干了。

散热算是小问题了,我有一个是USB口变成1.1的速率了,下次也要拆了修下看看,估计是ESD部分有断路了

网友:
尾部按钮开关,可以拆开自己 修复一下,改动一下,让电流不走弹簧,参考老站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79768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都有好几个输入,这个没什么意义啊,usb切换直接用双刀双掷开关都可以

网友:
弄一层一大片导热硅胶贴,要不带玻璃纤维层软的,然后压上紫铜片。楼主说的手电开关,可以边长8.5自锁开关焊接弹簧和铜丝,加废旧饮料瓶剪一些塑料片压紧。方便的话可以买一袋常用的手电反向开关,出问题换一个,再买WD40先喷空胶水瓶里,然后滴到反向开关里,渗在铁片触点后不容易氧化。

网友:
散热不良压上紫铜片

网友(2020-08-31):
USB2.0的芯片,是假的,   可以用,但达不到全速。非良芯商家!切换芯片,被打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