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联通隐藏共享文件夹及对没权限用户隐藏共享文件夹目录

楼主(2020-03-08):
教程贴。威联通设置了共享文件夹,有系统自带和自己创建的。
楼主自己设置了8个共享文件夹(系统自带+人工创建的,已经隐藏系统自带部分共享目录)。
导致win打开共享文件夹,出来一排文件夹,看着比较杂乱。

今天讲2个使用教程:
一,隐藏不常用共享文件夹
二,对没权限的用户隐藏共享文件夹目录列表

正文:
一、对于管理员及所有账户访问隐藏不常用文件夹
系统自带的webContainer(使用docker会创建出来)等不常用且不需要出现在win共享里面的,可以通过控制台---权限---共享文件夹----编辑属性内容,隐藏网络磁盘
这样在win共享便看不到这个Web文件夹了,
偶尔要用可以用,资源管理器地址栏输入\\ip地址\Web  这样输入路径访问。

二、对于普通用户隐藏没权限的共享文件夹目录,一定看完再操作哦,方法二最简单正确哈哈
比如创建了用户A,设置了共享文件夹VIDEO读写,
通过共享你会发现,可以看到整个共享文件夹目录,只不过只有VIDEO可以进去查看,其他文件夹没权限进入,但是可以看到目录。

楼主强迫症,希望设置给A用户的权限是VIDEO,那么A用户进去就只能看到VIDEO目录,不希望其他目录暴漏出来,造成A用户的疑惑或是小姐姐目录暴漏出来、或是目录繁杂使用不便。
上网看资料,看到群晖的设置方案,然后:
操作方案如下,修改smb.conf 配置文件:
通过查看查到配置文件位于/etc/config/smb.conf
方法一、通过WinSCP登陆修改(ssh也能改,要熟悉命令行),比较简单:
找到/etc/config/smb.conf,双击打开文件在线改或者下载下来改再上传
(推荐在线改,下载下来改再上传留意文件权限恢复与原来一致,其他别乱动)

我是下载改的,推荐在线改,我先试了一个隐藏Web的办法,
打开smb.conf,在[global]全局配置下
map to guest = Never 下面新加一行,写入
access based share enum = yes  在线改,点保存即可。重启发现没用。
然后仔细看了配置文件,发现每个文件夹都有:
access based share enum = no  这一行。合着不是由[global]全局配置控制,单个文件夹也要设置。
然后在[Web]下,将
access based share enum = no no 改为 yes
重启系统测试测试下,A用户访问共享文件夹,目录Web没了。哈哈成功。

然后想了下,这样改也太累了,以后每次新建共享文件夹,都要设置,很烦。
然后研看sms.conf文件配置说明:
access based share enum = no    基于访问的共享枚举=
access based enum           基于访问的枚举
这两句话怎么看着这么熟悉,赶紧再去查看威联通共享文件夹设置。
然后引入方法二,直接在威联通后台图形界面改:
原来tm的自带的系统界面可以直接控制,我还人工命令行去改。如下:
控制台---权限---共享文件夹----编辑属性内容
access based share enum 就是ABSE
access based enum  就是ABE

然后直接拿Download文件夹做测试,勾选启用基于访问的共享枚举,确定。
使用用户A查看共享文件夹,果然共享文件夹目录Download没有了,达到目的。
自己搞了个乌龙,然后一个一个文件夹设置,目的达到。
建议威联通可以加个全局设置,一次应用到多个文件夹,这个蛮多人需要使用的,哈哈。

网友:
在用威联通,倒是没研究过这个。。

网友:
只玩过群晖

网友:
没研究过这个。。

网友:
没用过,没用过

网友(2022-06-19):
4.3.3版本 貌似对这个选项没印象。 应该点开过文件夹权限编辑的界面。。  4.3.3区域设置改成中国也木有

网友(2024-07-02):
太需要这个功能了,有些文件夹对没有权限的人隐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