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这个轴承如何拆除?东成 Z1C-FF03-26电锤

楼主(2020-03-08):
小弟新手,拆了一台东成 Z1C-FF03-26电锤,遇到问题了,如下图所示,红框内定子上这个轴承如何拆除?需要用什么工具?
求高手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
和我大艺扳手转子差不多的结构,我也开了个贴问过,不过貌似没有什么好方法。都说是一次卯进去的,就没考虑拆修

网友A:
和我大艺扳手转子结构差不多,也是想拆轴承不知道到怎么拆。坛友研究了一圈建议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大艺扳手转子结构差不多,也是想拆轴承不知道到怎么拆。坛友研究了一圈建议换新的 ...

多谢回答,轴承和转子都能配到新的,轴承上方那个丝配不到啊

网友B:
这种不知道能不能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知道能不能拆

这种不行,定不了位,一受力就跑了。

网友:
就是这种拉码,我们专业修电动工具的就是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行,定不了位,一受力就跑了。

X型的不会跑

网友:
如果不要轴承,就用角磨机切割轴承,先磨外圈,再磨内圈,快磨到轴时,小心一点就是了。

网友:
用切割机切掉

网友(2024-01-16):
角磨机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