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不到合适的烙铁架,只好自己做一个

楼主(2020-03-08):
          因为手柄比较细,淘宝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合适的。想着干脆做一个吧,材料都是用公司角落里的不要的零件,看见什么合适就拿什么,不合适就加工一下。做好之后又放床底吃灰了

网友A:
有床,任性,车床做的吧?

网友:
不错,干净利索。~

网友B:
有件,有工具,更重要是有想法

网友C:
这用料,扎实。。

网友:
跟我用的手机同一款

网友D:
花洒支架就很好啊

网友E:
做的不错,漂亮实用,和楼主一样牛B

网友:
这用料  真奢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洒支架就很好啊

刀哥这刀补的

网友F:
用料考究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床,任性,车床做的吧?

角落的废料,用铣床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件,有工具,更重要是有想法

拿着废料,大概画个图就可以开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用料,扎实。。

角落一大堆。。。只是一直懒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洒支架就很好啊

这种不行啊,我的手柄很细,根本卡不住。开了10MM的孔还是很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不错,漂亮实用,和楼主一样牛B

这个真的不怎么样只能说渣渣做工。。。我们做的设备才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料考究啊啊啊啊啊

角落的废料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的不怎么样只能说渣渣做工。。。我们做的设备才漂亮

你们做的什么设备,高大上吗,晒晒

楼主:
我的不是常见的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