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yson戴森 V6 吸尘器主机无损拆解,解决工作灯闪烁5次不工作故障

楼主(2020-03-08):
晚上扔垃圾,发现旁边有一些戴森吸尘器,看上去外观还可以,就想可以弄回去看看,或者拆电池

带回来后,大概看了一下是戴森V6 吸尘器,包括:主机、电池、充电器、吸尘配件等,好像东西还挺多。

先试了一下,发现电池灯蓝色常亮,MAX的工作灯连续闪烁5次,不工作。
查了一下,电池电压正常,可能是传感器阻塞、之类的,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哪里有传感器,就想把主机拆开看看。
看了一下网上都是拆洗吸尘部件的,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吸尘部件和电池,网上有很多了,就不传了,直接拆主机。
使用薄的撬棒,由下到上,插入到后壳的缝隙中,慢慢去掉外壳。

拿下背壳,可以看到主机,本来主板上还有一个黑色罩子,漏拍了。

看一下另外一个侧面

研究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螺丝卡扣之类的,准备大力出奇迹,拆出主板和电机

抓住主板,慢慢摇动,抽出电机,抽出电机后等样子,里面还有一个密封圈

拿掉密封圈

这里前面的螺丝就不拆了,直接接上电池,量了一下电源供电正常,试了一下故障依旧,工作蓝灯闪烁5次,电机无法启动。
就用东西左右拨了几圈电机叶片,然后按下开关,奇迹出现了,电机一下就转起来,貌似工作正常了。
多试了几次都正常,应该就是电机卡住了,导致检测错误,现在工作正常,于是就先不拆电池了

后来想想,这个问题应该可以不用拆机,可以使用螺丝刀之类的东西,直接从吸风口直接拨动电机叶片解决。

网友A:
我也想要这样的土豪邻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要这样的土豪邻居

我也觉得是,当配件卖掉能额外有点收入挣点钱。可惜的是北京那不少捡废品。

网友:
最喜欢扔东西扔全套的主,扔的高兴,捡到的更高兴

网友:
卧槽,这都能捡,而且还是全套的

网友:
人品真好啊

网友:
  买二手都不一定有你捡的全.....

网友B:
前几天也捡了一个主机和电池,电池蓝灯闪烁,不工作,也冲不进电,电机用可调电源可以转。让我暴力拆了

网友:
有土豪邻居真好

网友:
千以上的电器,说扔就扔,还是全套!我也想要这样邻居。能捡条烂耳机线都高兴了

网友:
等于捡了一千块啊

网友:
这玩意儿得老贵了吧。

网友:
羡慕啊,这都能捡到

网友:
说实在的,我觉得dyson的东西比苹果手机还虚几倍。

网友:
牛掰,可能土豪买了新款,老款就直接扔掉了哈哈。

同款还在正常服役中,除了充电器坏了自己修好以外,反正以后不买他们家产品了,过保后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也捡了一个主机和电池,电池蓝灯闪烁,不工作,也冲不进电,电机用可调电源可以转。让我暴力拆了 ...

故障电池求购

网友:
这个也能捡 而且还是全套 我就在我们小区捡过2对音箱 但是没功放 看来还是要赚钱住好小区啊

网友:
是不是有刷电机的碳刷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