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彩虹KTA25-1双控电热毯的开关

楼主(2020-03-08):
彩虹电热毯京东买的,好像这个牌子销量最高,昨天在调温度的时候,突然听到啪的一声,闻到了焦味,索性把开关拆下来看看。
这是开关的正面,似乎看不出什么,但是轻轻摇动开关里面有一个小东西滚动的声音。

这是背面,螺丝外面有保护的塑料卡扣

去除塑料卡扣,可以看到三角形的螺丝

组合式螺丝刀伺候,也是论坛的卖家那儿买的

全部拆开,保险丝爆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淘汰不敢用了

网友:
淘汰就对了,注意事项写的很清楚,不能短接保险

网友:
有个一样的,二极管击穿一个,保险炸了。换了个二极管和保险又用了

网友(2020-10-15):
请问这个开关里CT-14是什么元件?能用什么型号的元件替换,谢谢

网友A:
CT-14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14在哪里?

图中3个电阻(白色)下方那3个黑色的元件(外观像二极管)都是CT-14

网友:
图中3个电阻(白色处)下方那3个像似二极管的就是CT-14

网友B:
D3、D4、D5都是CT-14,我的是D5坏了

网友(2023-02-16):
最近家里的单控彩虹电热毯也爆了,还没来得及修,肉眼看起来是保险烧了,别的还没测,马克备用

网友:
这玩意也就桥(二极管)坏了或进水才能烧保险

网友(2023-12-29):
引用 网友B:
D3、D4、D5都是CT-14,我的是D5坏了

超快速恢复二极管,击穿电压200,用SF14替代,不过,出现击穿,说明保护电路起作用了,仅仅更换保险和超快二极管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