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华为高端光猫MA5675M

楼主(2020-03-08):
家里一直用电信送的光猫,走桥接模式,最近脑袋发热把路由器、交换机升级了,看电信原配的光猫越看越不顺眼,(其实人家也一直努力工作,不曾死机。)可能是看白色塑料壳子不爽吧。研究了一拍,最终马云家入了华为的商用光猫MA5675M。其实用不到电话,也用不到无线,不过我信奉一句话,我可以不用,但我不能没有。哈哈

先看看正面,看着就很结实的铁壳子。

背面,我吧不用的电话线口用胶带封上了。

用的SFP光模块,竟然是海信的,不是华为自产的。

掀起盖头来,拍的不咋好。见谅。

本次拆机的目的是加点散热片,虽然这货应该不用加。

导光柱看起来是公模,有几个光柱下并没有LED。主芯片下还有导热硅胶垫,将芯片的热量导入外壳。

THE END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东,只能看看。。。。。用不起。。。。。。。

网友:
多少钱撸的,估计不便宜

网友A:
功率也就多3W左右吧,这个猫实际功率也就6-7W。模块应该是后面插的,不是原厂的PON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也就多3W左右吧,这个猫实际功率也就6-7W。模块应该是后面插的,不是原厂的PON模块 ...

我看13瓦吧

网友A:
没有那么高的功率的,普通塑料猫差不多3W左右,这个也就多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高的功率的,普通塑料猫差不多3W左右,这个也就多一倍

去看供电板……

网友:
还带有升压电路

网友B:
光猫注册楼主是如何搞定的?

网友:
升压电路给有线电话用的

网友C:
朋友厂房拆迁,送了台全新的给i我。可惜家里电信、移动光纤不入户,而且设备页面是电信固定的,一直压箱底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猫注册楼主是如何搞定的?

原先光猫的LOID编号输进去就行了,会自动下发业务激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先光猫的LOID编号输进去就行了,会自动下发业务激活的

一般人问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厂房拆迁,送了台全新的给i我。可惜家里电信、移动光纤不入户,而且设备页面是电信固定的,一直压箱底 ...

现在居然还有不光改的小区也是奇怪了

网友:
原先光猫里面就有的,用USERadmin账号登入进去可以看到注册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猫注册楼主是如何搞定的?

楼主哪里的,我们重庆这边换光猫每次都是要叫电信的工作人员来家里才可以绑定账号麻烦死了

网友:
华为网络产品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