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西门子wd9100滚筒洗衣机如何拆开

楼主(2020-03-08):
求助大神,西门子wd9100滚筒洗衣机 ,这种老款的面板怎么拆?把洗涤盒旁边的螺丝下了,两侧的卡扣顶进去了,上盖板也打开了,可带按键的这块面板下不来

网友:
把最上面的盖子打开看看里面应该还有螺丝
拆之前记得拍照

网友:
找找看看有没有拆机视频(清洗视频)。最顶上的盖板取了吗?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大神,我是要换避震,把上盖打开了,把侧面的卡子顶进后,该怎么拆了啊?里面还是机械板,下面好像有个内六角螺丝是固定前面板的,工具够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