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买了个耳机,感觉翻车了,暴力怒捅你这不听话的泼皮话筒

楼主(2020-03-08):
待在家里干活儿,动不动视个频录个像什么什么的,从箱子里翻出来有线耳麦,还是十多年前一个炎热的夏天,在地摊上买的即使块钱的老土产品,带上跟十多年前的网吧小仔一样,要被人耻笑的,于是一时兴起,买个无线蓝牙5.0,说的很高大上,花了钱,然后快递等了一个周还多两三天,终于等到了,赶紧到处打电话用用,结果无不遭人斥骂,说声音很昏,根本听不清....听不清....这开始我是不信的,肯定是他们信号不好...想起来微信可以发语音,结果录出来乌拉乌拉乌拉.....这哥立即傻眼了,莫不是翻车了....那退还的话,照目前的快递,还得两三个月...苦啊。。。e而且又被耻笑一番,说买东西总是失败....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拿出螺丝刀,你不让我好过,我当然不能让你好过,来呀,相互伤害呀,干死你丫的...

next

楼主:
买了个耳机,感觉翻车了,暴力怒捅你这不听话的泼皮话筒

待在家里干活儿,动不动视个频录个像什么什么的,从箱子里翻出来有线耳麦,还是十多年前一个炎热的夏天,在地摊上买的即使块钱的老土产品,带上跟十多年前的网吧小仔一样,要被人耻笑的,于是一时兴起,买个无线蓝牙5.0,说的很高大上,花了钱,然后快递等了一个周还多两三天,终于等到了,赶紧到处打电话用用,结果无不遭人斥骂,说声音很昏,根本听不清....听不清....这开始我是不信的,肯定是他们信号不好...想起来微信可以发语音,结果录出来乌拉乌拉乌拉.....这哥立即傻眼了,莫不是翻车了....那退还的话,照目前的快递,还得两三个月...苦啊。。。e而且又被耻笑一番,说买东西总是失败....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拿出螺丝刀,你不让我好过,我当然不能让你好过,来呀,相互伤害呀,干死你丫的...

先拆了来,找找原因。声音听起来很沉闷,最大可能当然是mic离嘴巴太远了,很多专业耳麦都是话筒单独神出来,一直放嘴巴边上的。这个蓝牙耳机,上面有个小孔,并没有话筒神出来,那第一步,显然是将这个小孔捅大,让声音更多进来,于是,哥就这么干了,结果,还是基本没什么改善,倒是打电话背景噪声增加了

  这个小话筒的洞洞,被哥弄大一圈,让更多的声音传进来
  然而改善并不大,听起来像嘴巴蒙着什么的样子....蒙着什么....洒家嘴巴当然没有戴口罩,那么,....莫非。。。是你耳朵蒙着什么?
  拆吧.......

就是这,号称可以折叠,便于携带,这才买的,谁料如此不济啊

还号称有金属,倒是有,应该牢固

转轴看着像金属,摸起来是塑料

啥功能没有,音量加减,暂停,开关,没了

第一步,先一把扯下海绵

然后是个塑料架子,有4个卡子,小心撬下来

就这货,很软,很担心弄坏,然而没坏

这里就是4个螺丝了,拆下来呀

打开了,里面就这么点儿东西,上当了,第一感觉,没啥东西呀

没有标识的一个喇叭

整个就一颗子啊,没啥东西

BX3266L的芯片,SOC全解决,没外面运放什么的

话筒就这么插在那个槽里,连胶都没有,也没固定,一下子就拉出来了,似乎是防水放喷麦?
咪头上有层黑色橡胶,这不开玩笑呢么,本来录音孔就那么细小,还离嘴巴十丈远,哪里那么多问题
立即镊子夹掉。

然后就这样了,蒙着层皮,还离嘴那么远,当然会有含混不清的问题了,
然后装上,就好了,虽然声音还是没有手机话筒清晰,但是好多了,起码能跟人正常通话了.....
这个BK3266L很神秘,居然找不到什么资料,只能找到些3266的资料,别的厂家都是怕人不了解,找人发说明,这个太神秘了

BX3266的管脚,按理应该差不多,SOC一般设计一个公版,其他管脚一般都兼容,看起来还有USB接口,引上线的话,大约可以下程序?

话筒用的单极接法,右边这种。当然原因还是省成本了,谁都知道差分信号好啊,差了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呢,真抠搜啊,小几百块啊,翻车了,绝对是翻车了

这个话筒居然有很多地方有卖呢,弄坏了也不怕,大不了换吧

总结:
1.翻车了
2.设计缺陷啊,这妥妥的
3.要用耳机打电话,一定要买带嘴边麦的
4.可能高端的要好些,这种集成方案,买小厂的,功能还会多些

网友:
看做工倒不是太差那种,效果那么差吗

网友:
把名字也发了吧,以免坛友上当

网友A:
感觉这个麦克风的位置设计的本身就不是很合理。
按道理说戴头耳机,麦克风的位置越靠近嘴,录制的效果才越好的,有些游戏用的大耳机,麦克风还可以拉出来调整位置
这个都有点朝下安装了,而且还是对着另外一边,加上外面的开孔又小,电话那头自然听不见。楼主把这个孔开大点,再弄个防尘网说不定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麦克风的位置设计的本身就不是很合理。
按道理说戴头耳机,麦克风的位置越靠近嘴,录制的效果才越 ...

这论坛有毛病,我这还没写完,点了个保存草稿,就发出来了。确实专业,这个把孔弄大,除掉防尘网,效果好多了

网友:
蓝牙耳机只适合听音乐。录音效果都不行,还不如有线!!

网友B:
最后效果咋样?

网友C:
这种头戴耳机还谈打电话。。。我用捷波朗和缤特力的旗舰款单耳蓝牙耳机打电话在室外用效果都不好。更不用说这种没有指向性的麦克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效果咋样?

还可以,跟别人打电话,虽然声音不大,但是够清晰了,以前声音发闷,含混不清,现在起码能分出是我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头戴耳机还谈打电话。。。我用捷波朗和缤特力的旗舰款单耳蓝牙耳机打电话在室外用效果都不好。更不用说 ...

室内用很好啊,你听音乐看电视什么的,来了电话总不能还要手忙脚乱去切换吧...不过视频是不行了,声音太小了,另外这种不适合户外用,环境声音听不见是很危险的。在户外就得摩托驴拉那种双麦降噪骨传导

网友:
要效果好还是做个带插头的软管把话筒移到嘴边

网友:
哈哈一个耳机别那么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