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iteon 华为服务器750W电源12V如何改13.8V啊

楼主(2020-03-08):
liteon 华为服务器750W电源12V如何改13.8V啊
哪位大哥教教我

网友A:
改反馈电路的分压电阻。你看看变压器二次侧附近有没有TL431芯片,3个脚,一个脚电压2.5V,输出电压就是通过几颗电阻分压成2.5V来实现的。举个例子:输出电压想设定为10V,那上分压电阻7.5K,下分压电阻2.49K。想提高输出电压到13.8V,加大上分压电阻阻值,或者降低下分压电阻阻值。两者比例(13.8-2.5):2.5,即11.3 : 2.5

楼主:
已经被我成功改成开机就几秒后就没输出但风扇一直狂转了

网友(2020-08-12):
引用 楼主:
已经被我成功改成开机就几秒后就没输出但风扇一直狂转了

应该是过压保护了

网友(2021-01-07):
引用 网友A:
改反馈电路的分压电阻。你看看变压器二次侧附近有没有TL431芯片,3个脚,一个脚电压2.5V,输出电压就是通过 ...

这个华为电源可改高电压大电流的吗?

网友:
华为服务器电源750W有哪位大神改过高电压大电流的

网友(2021-10-13):
跪求改装13.6V教程

网友(2024-04-24):
有没有改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