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求助大神帮忙看看这个OWC的SSD还有救没?(已开卡成功)

楼主(2020-03-08):
2281的主控,240G,NAND上印着10-2091-03-to-xap  tufg1316131600404,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的,估计是丢固件了,想重新开卡,NAND可以慢慢试验,但无奈不知道哪里才是需要短路的地方,求大神指点一下。

更新:
原来这个SSD什么都不用短接,一开始用22261开,出来NAND好多FAIL,用风枪吹一下主控,焊锡溶后镊子轻轻碰一下,等后冷却再开,NAND检测就全PASS了,但又出来bad block list full的错误,此时发现能读取到NAND ID了,查了一下型号对应的应该是29081,重新用29081开一次,就成功了,撒花~~第一次修SSD就成功了,开心~~~

网友:
这个像是苹果盘

楼主:
是的。实在不知道怎么短接,直接接上电脑用22261开卡,结果出来下面的LOG,这是颗粒挂了?还是应为选不对的原因?
<?xml version = "1.0"?>
<Genesis_Log>
    <Log_Body>
~~~~~~~~~~~~~~~~~~~~~~~~~~~~~~~~~~~~~~~~~~~~~~~~~~~~~~~~~~~~~~~~~~~~~~~~~~~~
Overall Summary:
~~~~~~~~~~~~~~~~~~~~~~~~~~~~~~~~~~~~~~~~~~~~~~~~~~~~~~~~~~~~~~~~~~~~~~~~~~~~
                Start Time: Mon, 03/09/2020 [url=home.php?mod=space&uid=3057940]@[/url] 08:31:22
                  End Time: Mon, 03/09/2020 @ 08:32:03
             OverallResult: FAIL
                  ExitCode: (0x10090007:SF_GENESIS_FLASH_TEST_ONLY_ERROR)

~~~~~~~~~~~~~~~~~~~~~~~~~~~~~~~~~~~~~~~~~~~~~~~~~~~~~~~~~~~~~~~~~~~~~~~~~~~~
Environment Settings:
~~~~~~~~~~~~~~~~~~~~~~~~~~~~~~~~~~~~~~~~~~~~~~~~~~~~~~~~~~~~~~~~~~~~~~~~~~~~
          Input 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0:0:0:0
                  argv[3]: /home/hyf/pkg/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argv[4]: /home/hyf/pkg/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2261.123456.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me.log

                  Log File: SF_Genesis_Main_Log__Mon_03.09.2020_08.31.22.log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 IP Address: 127.0.0.1
               Port Number: 0
                DeviceName: /dev/sg0
        SF_Genesis 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
Post Processing Device Information:
~~~~~~~~~~~~~~~~~~~~~~~~~~~~~~~~~~~~~~~~~~~~~~~~~~~~~~~~~~~~~~~~~~~~~~~~~~~~
                   WWN OUI: UNKNOWN
              WWN UniqueID: UNKNOWN
                Serial No.: UNKNOWN
                 Model No.: UNKNOWN
         Firmware Revision: UNKNOWN
              ROM Revision: UNKNOWN
            NAND Page Size: UNKNOWN
     Number Of Chip Enable: UNKNOWN
           Logical Sectors: UNKNOWN
                   NAND ID: UNKNOWN
        Flash 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 Device: UNKNOWN
~~~~~~~~~~~~~~~~~~~~~~~~~~~~~~~~~~~~~~~~~~~~~~~~~~~~~~~~~~~~~~~~~~~~~~~~~~~~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Mon 03/09/2020 08:31:22]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0:0:0:0
                      argv[3]: /home/hyf/pkg/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argv[4]: /home/hyf/pkg/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2261.123456.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me.log
                     ~~~~~~~~~~~~~~~~~~~~~~~~~~~~~~~~~~~~~~~~~~~~~~~~~~~~~~~~~~~~~

[Mon 03/09/2020 08:31:22]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0:0:0:0'
[Mon 03/09/2020 08:31:43]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0:0:0:0'
[Mon 03/09/2020 08:31:48]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Mon 03/09/2020 08:31:48]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Mon 03/09/2020 08:31:53]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0: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0'
[Mon 03/09/2020 08:31:53]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0
    MFP Package Filename = /home/hyf/pkg/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Configuration File = /home/hyf/pkg/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2261.123456.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Mon 03/09/2020 08:31:53]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Mon 03/09/2020 08:31:53]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home/hyf/pkg/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Mon 03/09/2020 08:31:53]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home/hyf/pkg/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Mon 03/09/2020 08:31:53] - file  /home/hyf/pkg/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2261.123456.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Mon 03/09/2020 08:31:53]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Mon 03/09/2020 08:31:53]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Mon 03/09/2020 08:31:53]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home/hyf/pkg/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2261.123456.driveconfig
[Mon 03/09/2020 08:31:53]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2261) in DriveConfig file: /home/hyf/pkg/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2261.123456.driveconfig
[Mon 03/09/2020 08:31:53]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Mon 03/09/2020 08:31:53]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261
[Mon 03/09/2020 08:31:53]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261
[Mon 03/09/2020 08:31:53]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2261_fw_cl_mlc_Toshiba_64Gb_TH58TEG8D2HBA8C_2Q_4C_1D_PP_R00886_s512.vic
[Mon 03/09/2020 08:31:53]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261
[Mon 03/09/2020 08:31:53]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261
[Mon 03/09/2020 08:31:53]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2261_mf_mlc_Toshiba_64Gb_TH58TEG8D2HBA8C_2Q_4C_1D_PP_R00886_s512.vic
[Mon 03/09/2020 08:31:53]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Mon 03/09/2020 08:31:54]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Mon 03/09/2020 08:31:54]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Mon 03/09/2020 08:31:59]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Mon 03/09/2020 08:31:59]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582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Mon 03/09/2020 08:31:59]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Mon 03/09/2020 08:32:01]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Mon 03/09/2020 08:32:02]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Mon 03/09/2020 08:32:03]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2
        Chip Enabled Count: 4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1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2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3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32
            Number of failures: 7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0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25
-----------------------------------------------------------------------------

~~~~~~~~~~~~~~~~~~~~~~~~~~~~~~~~~~~~~~~~~~~~~~~~~~~~~~~~~~~~~~~~~~~~~~~~~~~~~~~~~

[Mon 03/09/2020 08:32:03]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Mon 03/09/2020 08:32:03] - Exiting...

    </Log_Body>

    <Overall_Summary>
        <Start_Time> Mon, 03/09/2020 @ 08:31:22 </Start_Time>
        <End_Time> Mon, 03/09/2020 @ 08:32:03 </End_Time>
        <Overall_Result> FAIL </Overall_Result>
        <Exit_Code> (0x10090007:SF_GENESIS_FLASH_TEST_ONLY_ERROR) </Exit_Code>
    </Overall_Summary>

    <Environment_Settings>
        <Input_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0:0:0:0
                  argv[3]: /home/hyf/pkg/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argv[4]: /home/hyf/pkg/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2261.123456.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me.log
        </Input_Parameters>
        <Log_File> SF_Genesis_Main_Log__Mon_03.09.2020_08.31.22.log </Log_File>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name>
        <Host_IP_Address> 127.0.0.1 </Host_IP_Address>
        <Port_Number> 0 </Port_Number>
        <Device_Name> /dev/sg0 </Device_Name>
        <SF_Genesis_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Genesis_Version>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SF_OS_Information>
    </Environment_Settings>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WWN_OUI> UNKNOWN </WWN_OUI>
        <WWN_UniqueID> UNKNOWN </WWN_UniqueID>
        <Serial_Number> UNKNOWN </Serial_Number>
        <Model_Number> UNKNOWN </Model_Number>
        <Firmware_Revision> UNKNOWN </Firmware_Revision>
        <ROM_Revision> UNKNOWN </ROM_Revision>
        <NAND_Page_Size> UNKNOWN </NAND_Page_Size>
        <Number_Of_Chip_Enable> UNKNOWN </Number_Of_Chip_Enable>
        <Logical_Sectors> UNKNOWN </Logical_Sectors>
        <NAND_ID> UNKNOWN </NAND_ID>
        <Flash_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_Manufacturer>
        <Flash_Device> UNKNOWN </Flash_Device>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Genesis_Log>

[Mon 03/09/2020 08:32:03]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0 ****** FAIL ******

网友A:
短接不就是屁股那2组洞么 这个是苹果垃圾桶的阵列盘 看你这个颗粒有FAI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不就是屁股那2组洞么 这个是苹果垃圾桶的阵列盘 看你这个颗粒有FAIL了  ...

是苹果的,我看了又看,觉得颗粒FAIL的有点奇怪,不可能这么巧连着前面四颗都FAIL,就390度把主控吹了一会,现在不FAIL了,现在卡在bad block list full了,真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