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松下na10电吹风一档温度过高,怎么解决

楼主(2020-03-08):
松下na10,没有热风,拆开发现有一个接线处粗、细电热丝同时断开了(有点奇怪)。把这两根线和接线柱接好后,开机有热风了。但现在有一个问题,一档温度要比二、三档温度要高(本人菜鸟,不确定是否开关整流二极管坏了)。请问出现什么问题了?有什么解决的方法?请各位大神帮帮忙,尽量详细点,谢谢了!
补充:开关设置有0(关机)、1、2、3档,都是热风。另外有一个独立的冷风按钮,要按着的时候才会出冷风。

楼主:
补充,开关设置有0(关机)、1、2、3档,都是热风(暖风),另外还有个独立的一键冷风档,按着的时候才会出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