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镁光NW646+慧荣SM3268AB量产

楼主(2020-03-08):
这个F我反复在SF2281上死活开不了。后来买了这优盘板子才发现慧荣识别的型号跟镁光官网的型号不一样。16nm的F看来老古董SF2281我是搞不定了。上了SM3268也是反复量产下了好几个版本就是不行。
网上查了一下说是普通MLC要把R44去掉改焊R43,SB8改SB10,电阻太小了。
直接短接,还是量产不过,好像是报F不支持。后来换了一个单一版本的量产软件,等了10多分钟才量产成功。
话说镁光的F 特别是这种1CE的F真的好慢,开了DDR,写入也超不过30MB。读取还行100多MB。
上图。

画圈的位置时R44&R43和SB8&SB10.

网友A:
不知道你在啥系统下测的,至少我在win10系统上,测的速度还不错。
intel,镁光的2D MLC,每ce写入20M算是正常速度了,不像东芝闪迪暴发力那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在啥系统下测的,至少我在win10系统上,测的速度还不错。
intel,镁光的2D MLC,每ce写入20M算 ...

WIN7用不习惯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