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时控开关 CHNT KG316T

楼主(2020-03-08):
只有8组设定,看图。

网友A:
好像跟科德一样的公版方案,我以前买的百年时控插座多了倒计时,20组设置,只不过没楼主的变压器,阻容分压,质量比科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跟科德一样的公版方案,我以前买的百年时控插座多了倒计时,20组设置,只不过没楼主的变压器,阻容分压 ...

看做工还可以,正泰也算是品牌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