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某宝买的返修航嘉电源 HuntKey HK400-55AP

楼主(2020-03-08):
才知道我买了个返修的尼玛,今天硬盘叫,估计电源有问题,于是拆了

这焊点有点看不下去了,还有几个洞没东西的

有两个电容鼓包了

网友A:
硬盘供电不足只会敲盘或者磨盘

叫大概是在寻道,有坏区的话遇到坏区重复寻道

网友B:
电源输出电压不足,这电源的后级电容两个都鼓包了,都失效了,你换上新电容估计可以修复电源!280w电源应该不能接好的大功率的显卡!自己估算一下cpu功率主板 硬盘显卡的总功率,最好别超过!!!

网友C:
至少换个500瓦电源,省的硬盘出现物理坏道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供电不足只会敲盘或者磨盘

叫大概是在寻道,有坏区的话遇到坏区重复寻道 ...

换了个电源就没事了,硬盘测过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换个500瓦电源,省的硬盘出现物理坏道悲剧。

不用500w这么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出电压不足,这电源的后级电容两个都鼓包了,都失效了,你换上新电容估计可以修复电源!280w电源应该 ...

没电容,而且看上去这么烂,不修罢了。。

网友:
这个电源还可以,看焊点应该是重新焊接了输出线,增加了一个直插的电阻

网友:
半桥带小立板的,这应该是古董。看热力胶,应该是维修过的,和返修都差很远。

网友:
换输出线搞成这样的吧,这是个老型号了。

网友:
半桥架构,老产品了,航嘉当年销量最高的一款,这个是品牌OEM的,对应市场上的应该是航嘉冷静王钻石版

网友:
这应该不是翻修的,这是拼装货,直接拿电源板换线的东西。做工还可以,带一般的电脑没问题

网友:
难看的焊点估计是返修者的作品。更换一下鼓包的电容,若输出正常,用在普通办公电脑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2020-04-07):
看着不象航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