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用闲置对讲机组装小中继台

楼主(2020-03-08):
玩无线电的朋友手头或多或少的有几个闲置的对讲机,电子产品不怕长期使用,就怕长期闲置。如果长期闲置,首当其冲的电池就会出现亏电严重、无法正常充电使用的情况,这都是电池长期不使用,保养不正确造成的。另外,长时间不使用,电子元件会因为环境影响出现受潮、生锈、老化加速的问题。

如何防止以上情况出现?最好就是经常使用一些这些设备,让设备通通电,让电池放电,设备使用过程发热会对设备起一个赶走潮气的作用,然后再进行充电保养工作,这样会让你的设备永葆青春。

如果说没时间进行这些操作,又想让他们起到通电的效果,可以用闲置下来的对讲机做一个小型中继台,把天线架设到楼顶覆盖方圆几公里不是问题。即动手又有乐趣。

下面以自己用88和88S做中继为例进行讲解。

首先,闲置对讲机的选择:

第一、闲置对讲机要选择接收灵敏度高,杂散波小的机器来使用。灵敏度高的对讲机当做信号接收机,杂散波小的机器作为信号发射机使用。有一对儿同型号的机器最好。

摩托罗拉GP88
摩托罗拉GP88S
第二、频率选择,初期练手可以找一个无人使用的频率试用,这里选择双工器上的标称频率。

第三、双工器选择。如果想做一个标准中继,就必须选择一双工器,用双工器可以减少一条天线,收发使用一条天线同步进行。使用双天线需要两台对讲机拉前后5米距离,上下7米距离的距离,防止发射干扰接收造成压制。同时势必会增加一笔不小的开支。

双工器,出厂是非业余段
双工的选择建议使用已经调好的业务段双工器,前期实验可以选择小双工器进行打造,淘宝、闲鱼有售,价格在40-50元之间。这里推荐老谭,还有wxt68,呼号BG1FTC。第一位是业余无线电业内公认的调双工最好的老师,后一位也是一位默默无闻调双工的高手,还有好几位高人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第四必要的连接、转换头。

用88和88s,如果不想过多破坏主板,那么必要的连接头、转换头、一段合适的馈线是必不可少的。这里讲一下个人在复制他人成功案例中出现的问题,用GP88s搭了一个小中继,近距离收发正常,离开中继100多米就出现哒哒哒的声音,再远距离就没有收发了。于是就开始狠查中继转发板,以为是转发板制作问题,发现问题不在这里,于是又查手台,把两台机器置换收发功能,测试还是问题依据,考虑这个哒哒哒音应该是电源问题,于是又换车台电源调整电压到12V,测试还是没有消除,用朋友给的另外一个双工测试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一气之下把机器拆散了准备发到邯郸的一位台友那里准备让他给组装,晚上视频让他看我连接的中继是他一下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双工器与机器连接不对。用GP88s搭中继必须把耳机座焊下来,馈线芯焊到天线点上,屏蔽层与机器共地段连接才能保证信号发出。而我只是把馈线焊接到了一个小簧片上。无线电信号通过天线过双工后又被发射极的信号压制,近距离内可以造成设计完美的假象,但是远距离信号相互压制出现哒哒哒的断续音。于是果断从网上找他推荐的转接头下单,连接上以后问题消除。出现问题,有时候在于设备上,大多数时候出现在制作过程中是否认真细心。一次偷懒折腾前前后后半个月,可谓是一波三折。
回复weixin_43617259留言:问是什么样的转接头,我在某宝上买的产品,就是下图,买了一对儿,考虑不做中继的时候好复原机器做对讲机使用。我选的转BNC,请根据实际接口选用对号的转接头。

同时建议大家在复制成功方案的时候吗,如果有创新一定要多检查几遍焊点,连接线,理论知识储备等等,不能想当然去生搬硬套。

第五,必要的辅助设备。

           严格来说,制作中继台必须有综测仪来检测中继制作是合格,最次也得有个场强仪,最最不济,只能靠感觉去实验了。本人就是属于最后一档。同时必备的电烙铁、万用表等等。

第六,制作中继台转发板
网上有很多成功案例,不转发,不评论按照相关资料准备原件组装即可。

这是引用最多的中继台转发板电路,这是我没有使用R2,W1,和电容C1。实际效果没用多大变化。

第七,确定收发机的输出、输入点。

接收用的机器选好以后设定好一个接收频率,开壳。用万用表的黑色表笔接公共端,一只对讲机发射,接收机开始接收信号。用万用表红色表笔在主板上各处寻找一个电压与供电电压相同或是相近的电压。这个点没有信号输入时候电压为0v,工作是电压为供电电压。这个点接上转发板的BUSY线。板子另一端线直接焊到另外一台机器的PTT输入端。同时以防万一,把2个机器的mic和喇叭都拆掉,防止有语音是相互干扰形成啸叫。接收机的语音输出一条线直接焊机到发射机的mic点上。然后通过转接头把双工和制作的小中继连同,接上电源,设置好频率。接上与双工器频率匹配的天线,就宣告完成了。

第八,对讲机各输入点的选取

红圈是发射机的busy点,待机情况下电压是0v,在接收信号时电压上升到3-4v左右。用这个点可以当成控制点来控制转发板来接通发射机ptt。

待机电压

接收电压

接收机声音取样点,如果以后对讲机还想再用的话建议直接使用机器上的插接线,适当位置断开或是从喇叭、mic上焊下来就行了。恢复的时候也方便。这样更防止误焊。

发射机声音输入取样点。可以直接把接收喇叭线接到这个点上。

以上为个人制作小中继时的简单记录,望高人再做雅正。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ay2919230」的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y2919230/article/details/83269663

以上是我从其他网站把帖子板过来的,都是我的帖子。

网友:
用GP88发射是最好的,因为功率可以调到最大7W,这样可以抵消双工器的损耗,但是GP88在业余段的灵敏度不高,做接收的话,用日本机或者国产机相对来说效果会好一些。 GP88S的问题在于如果电压低了,再升高电压,也无法自动开机,必须要手动, 这点在使用太阳能的情况下,会有局限。

网友:
手里没有摩托机,不清楚,但从身边的朋友和网上的评测了解到摩托的手台接收灵敏度确实差点,车台不了解。。。

网友A:
思路很清晰,中继台的天线在哪里?

网友B:
摩托罗拉手台的声音经过了加工, 如果选上“预加重,去加重”,有中低音的效果,但是不够清晰。 如果不选上,则声音发尖不好听。 对于音频的清晰度与还原度,建伍的机器会更胜一筹。

用GP88, 88s做转发的好处 : 触发信号包含在语音信号里, 非常方便取得,不用拆机。 这2者的机器音量背噪, 不会随着音量增大而增大,调整得当的话可以取得很高的信噪比。 不好的地方就是语音的清晰度与还原度略差。

用建武手台做转发的好处: 其音频输出绝大部分都是不平衡输出,语音还原度好。 灵敏度比摩托手台略高一点点。配合好的电路,也可以做到免拆机的音频信号触发,性能看具体的电路,可以做到触发反应迅速,不掉字,延时可控,不会因为不说话而中断触发。

个人更倾向于用建武手台做差转,免拆机的那种, 无论转发性能与转发音质,都不输几千元的专业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托罗拉手台的声音经过了加工, 如果选上“预加重,去加重”,有中低音的效果,但是不够清晰。 如果不选上 ...

没试。原先用888s,做练手做了一个,原理大概知道了。以后抽空搞个建武的中继这里是bh6pe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晰,中继台的天线在哪里?

我没拆机器上的天线座用的转接头,防止不想玩了再复原麻烦,这个直接把原机天线拧上去就行,转接头接双工,线长20cm左右,太长我觉得不好。

网友:
我的gp88s是把天线座拆了,直接馈线引出的。接收用建伍发射用gp88s

网友C:
用GP88做中继链路方便快捷价格便宜,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谢谢分享,点个赞,没玩过,围观

网友:
科普一下,中继台怎么用?
有接收机 有对讲机,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有空了搞一个玩玩,手上有一些ICOM F24S,小范围用,功率不用大

网友:
抄收一个呼号,好像国家无委规定不得私自架设无线电中继台吧。

网友:
我弄了两台GP88,自己调得双工,感觉灵明度一般般。半径5km左右

网友:
楼上大神都说了,我再补充个MOTO做差转的缺点:不论是专业的gp328,还是业余的GP2000,又或者如GM300等车载台,亚音解码速度全都慢,如果使用者说话快,前两个字就转发不了,特别是设置收发双亚音的情况下更严重。

网友:
很好的贴子,我还有几个gp88s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得有二十年的机了子。

网友:
这个思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GP88做中继链路方便快捷价格便宜,用了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