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36n5,斐讯n1硬核扩容实录,求好心人赞助一个坏手机继续试验

楼主(2020-03-08):
去年在拼多多购买了n1,扩容到了64g使用,不过恐怕到现在开机时间不超过11个小时。手上有一台从闲鱼收过来的360n5配件机,可以开机的,不过只有32g。尽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原则,准备把两台机器的emmc互换

首先开刀360n5,风枪370度对主板加热一分钟用手术刀轻松拿起emmc,拿起时候大跌眼镜,掉了很多很多的点,后面清理完黑胶,数了一下好像有用点都在

我现在我都搞不明白这个是手机上面本来就没有的,还是我弄掉的,我观察芯片上面也没见有掉下来的

然后把emmc处理焊到n1以上,接通电源emmc瞬间发热,饱受摧残。马上断电(玩U盘比较多,bga132很大气,我忘记emmc很小气,焊接有问题,马上烧毁)
没办法,重新拆下来植球试一下,刷机到4%uboot不通过,一切尽在意料之中,坏了
然后把原来拆下的8g找出来清理植球,焊接上去可以开机。后面不死心,又把那个32g上了安国6438ns1081。都没有反应,凉了
折腾了一大圈,成功回到原本配置
折腾了一大圈,成功回到原本配置
折腾了一大圈,成功回到原本配置

再到360n5n1拆下的64gemmc,焊接上去,刷机到70%时候,然后就很快到了99%,本来是完全没有反应,短接进入9008,前完之后无限震动,进入900e,多次刷机无效,重新焊接了也一样,这个也凉了

昨天晚上10:00搞到1:30,今天早上弄了一上午,最终结果,手机坏了,还坏了64gemmc一个,n1配置还原到8g

最后没办法,那个64g的储存芯片,上了ns1081,开卡,一分钟也没有反应,然后就拔了,然后就没办法识别,然后随手把25000mhz换了30000mhz也没有识别,换了回去,放到另一台电脑上,可以识别,有优盘图标,一直有插入断开的声音。没有办法开卡。

最后没办法上到安国主控板,容量有58g

最后总结一下:宁愿搞优盘也不搞emmc,这个东西焊接一有问题就没了,尽管你看着焊接很好,并且芯片短路的时候拆下来,脚上全部没有连锡,不过他依然还是烧了

另外还有s1081主控板好像有点问题,手上只有这一块主控板,烧了我五六个芯片(n132g烧了,这个是意外,几乎没这个情况),焊其他东西上emmc一般都不会烧,唯独焊接这个,7次烧5次,在它上面坏了很多颗芯片,前几个月被他烧的不高兴,把另外一个电视盒子里的emmc,拆下来又装回去,弄了5次,没有一次有问题

另外还希望大神帮我看一下,这个手机主板上有没有掉了有用点(那个64g得可能加热了20多次,本来是另一台n1上面用的,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台机器点了关机,然后白屏,然后就没有显示,然后拆下来放在芯片盒子里面,重新买了一台,有一次清理芯片的时候,焊接上了安国主控,发现可以用,又拆下来装到了n1上,昨天晚上拆下来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空点,然后焊到手机上,重复拆装了好几次,又上ns1081,最后上安国主控板的时候,还有3分一点,好像数据脚0也没了,不过还是能够用)
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好心人,手上有坏手机的。储存有32个g或者以上的能让我再弄个芯片再试一下

网友:
看到裴讯两个字心就一阵阵的痛,狗东还不给退货

网友A:
搞什么锡球啊,飞线外挂个芯片多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什么锡球啊,飞线外挂个芯片多好看

飞个内存卡?

网友A:
啊,怎么样,这个想法够有创意不,够挑战不,能有这个想法的脑袋你佩服不

网友B:
感觉你是温度设定有问题!先买个不锈钢片植完锡球再吹不行吗

网友:
之前玩BGA,买了几片三星的16G,玩的还成啊,没焊接好只是发热而已。

网友C:
帮顶,穷人的淘汰手机只有8G,没法赞助了

网友:
为你的钻研精神,点赞。
你钻研到半夜,有没有人抱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是温度设定有问题!先买个不锈钢片植完锡球再吹不行吗

320度植球,350度焊接,就是用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怎么样,这个想法够有创意不,够挑战不,能有这个想法的脑袋你佩服不 ...

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不过老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穷人的淘汰手机只有8G,没法赞助了

你不是emmc吧

网友:
植球问题不大 一般焊接时候固定位置不动 时间长挂了!植球后锡珠那面放松香吹化锡珠!焊接时候 在芯片上放一个废芯片 盖中间一点 对准位置放好!风枪均匀圆周加热!看到芯片往下沉 ,周边松香均匀铺满 这时就可以了  细小的锡珠 手又比较抖的就不要去碰芯片了 因为动作幅度稍微大了就连球了!还有没长时间操作 用一只手碰芯片时另一只手不由自主就停下了 对着芯片猛吹 很容易干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