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中国移动智能家庭网关 HG6543C4(简拆)

楼主(2020-03-08):
新装的移动宽带 带的HG6543C4智能网关光猫 自带的wifi信号不好
后台也进不去无法改桥接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办法

本体 带两个天线

背面 自带的wifi名称和密码 进入后台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都不对

内部 做工还挺好 usb口(后台进不去没用)1千兆3百兆 电话口
主控带散热 wifi和光模块都带屏蔽罩(简拆 没工具)
有ttl接口可没工具

背部

底壳

装前发了个短信用户名密码也都不对 问装机员说不能
想试试能不能桥接 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先找个路由器关了dhcp 插进去当ap用吧

网友A:
CMCCAdmin    aDm8H%MdA       试试这个账号密码,我那移动不改密码倒也还好,自己改的桥接

网友:
一包烟让装维改,现在都进不了管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

网友B:
好像移动的说不让改了,但电信还可以改,其实如果你跟装维的熟悉还是可以改的

网友:
主要是关系不到。关系一到啥话都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CCAdmin    aDm8H%MdA       试试这个账号密码,我那移动不改密码倒也还好,自己改的桥接 ...

这个试过了 不行的

网友:
做工不错,这个也是BCM方案(BCM6848+BCM4321),可以参考联通版HG6543C的破解方法获取超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移动的说不让改了,但电信还可以改,其实如果你跟装维的熟悉还是可以改的 ...

不让用自己的路由?

咋的,
难道光猫能给他们送回去更多的信息?

网友C:
移动的超级密码不通用,我是跟维修小哥套近乎才要到的,进去看了才知道UPNP默认是关闭的,怪不得下载慢,直接讲改路由拨号是不会让你改的,套到超级用户密码就随便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动的超级密码不通用,我是跟维修小哥套近乎才要到的,进去看了才知道UPNP默认是关闭的,怪不得下载慢,直 ...

UPnP默认关闭的?  这个是防止用BT或者各种宝来上传流量的?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至少散热片屏蔽罩俱全,而且排列规整

网友:
直接在这后面接路由器就完事了,设置路由wan口为自动获取,信号不好就不用

网友D:
卤煮的达尔优键盘该清洗了

网友E:
CMCCAdmin    aDm8H%MdA
进去之后点网络-宽带设置-连接名称那里点新增WAN连接-封装类型选PPPOE-连接模式选桥接-业务类型选上网-启用VLAN打钩-VLAN ID写41-LAN端口绑定选择LAN1-3-4,点击保存。
然后再选择之前的路由模式的41删除,就可以设置路由器拨号了
不过,桥接不一定比现在路由模式网速快,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卤煮的达尔优键盘该清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MCCAdmin    aDm8H%MdA
进去之后点网络-宽带设置-连接名称那里点新增WAN连接-封装类型选PPPOE-连接模式选 ...

多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MCCAdmin    aDm8H%MdA
进去之后点网络-宽带设置-连接名称那里点新增WAN连接-封装类型选PPPOE-连接模式选 ...

问题是带IPTV的不能用路由器拨号,用了就不能看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带IPTV的不能用路由器拨号,用了就不能看电视。

IPTV你可以设置用DHCP获取,不要用IPOE应该可以。毕竟不是所有OLT都配置支持组播的,如果你现在用的是组播,插光猫2口依然可以用,只是改了41桥接,IPTV的组播还是2口没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