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贴片电容对地短路了怎么确定型号和容量

楼主(2020-03-09):
贴片电容对地短路了怎么确定型号和容量

网友:
颜色淡的是耐压低容量大的   颜色深的是容量小 耐压大的   具体是不知道的  只能看图纸

网友:
我也是看颜色和个头随便换一个差不多的上去的,只要不要换错了电感就行,这种小滤波电容很多时候不装也没问题的。

网友:
板子上找个差不多样子的拆下来测一下,然后另外装一个上去,一般同一个板子用的不会种类太多

网友:
都是大小差不多的随便贴,有时候就不贴了,大多数也没见啥影响

网友:
观察个头、颜色、估计在电路中的功能,综合判断。

网友A:
瓷柱式贴片电容最大容量多大呀!我从一个板子上拆一只,用电容表测出来33UF,有这么大容量吗?一般这种不都是PF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瓷柱式贴片电容最大容量多大呀!我从一个板子上拆一只,用电容表测出来33UF,有这么大容量吗?一般这种不都 ...

一般在电源输出没电解固态的都是UF为单位。在IC电源的一般都是0.1UF居多。剩下的在有电阻连一起的走线很细的多是PF为单位。

网友:
昨天修个板子,芯片电源短路,摘掉所有芯片后还是短,怀疑电容,主芯片的贴片电容几十个,不能挨个拆,上可调电源,电流加到5a都没找到发热点,线都热的发烫,最后接个特斯拉18650电池,上去啪一声,主板不短路了,装机也正常没发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电源输出没电解固态的都是UF为单位。在IC电源的一般都是0.1UF居多。剩下的在有电阻连一起的走线很 ...

哪种33μf的瓷片电容不分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种33μf的瓷片电容不分正、极?

不分。但是要注意温度。太高了会装机通电出现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