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集成吊顶灯内部原来是这个样子。

楼主(2020-03-09):
一个集成吊灯灯坏了,拆开看看。

最下面一张磨砂塑料片,
上面就是一张2mm后的导光板,
再就是一张遮光片或者叫反光片。
最后一张泡沫。

就是一个灯条板子,灯珠数量忘记数了。
这个灯珠好像是并联的,而不是串联。

最后从其他坏灯具上拆了个30v-80v的电源,
换上点亮,
工作电压18v。

网友:
这个不算好的,两面发光,如果好点的会4面发光!

网友:
侧发光,和led屏幕原理类似

网友:
这种薄贴片的不待见哈。。

网友:
好灯应该是四面进光的,你这个只有两面。另外觉得不太可能是并联,并联的化一个灯珠得承担多大电压啊

网友:
这是两颗并联作为一组,然后每组再串联

网友:
“上面就是一张2mm后的导光板,” ------ 导光板方向不要装错,如果转90度装上去后,开灯就会中间暗、二边亮。

网友:
自己加装另两面的led灯吧

网友:
侧发光现在少用了,基本上是顶发光的,厚些

网友:
背光结构跟电脑显示器很像,侧向背光可以做成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