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路由器问题!

楼主(2020-03-09):
原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1先不忙再买了!就现在的路由器找找原因,拆开看了,做工不错,铁盒散热也好,也是大板,比普通的路由器都大,配置也不比k2低,按理不会出现死机,断网之类的!再上图:

卖家装的老毛子系统(这个不懂!),请教:
(1)老毛子系统具体是哪个系统?上图:
(2)是不是刷了这个系统就不需要再刷其它系统?
(3)这个系统的具体使用方法,比如这样设置使得网络流畅,在哪儿设置固定时间重启(夜里12点)?
谢谢了

网友A:
高级设置-系统管理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设置-系统管理里面

设置了,不知道还有哪些设置能使得网络流畅稳定?还有这个机器要刷其它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设置-系统管理里面

谢谢,设置了,不知道还有哪些设置能使得路由器稳定流畅?还有这个机器有必要再刷其它固件?

楼主:
这个有什么意义?

网友B:
这东西千兆也只能当交换机了,wifi性能太差了

网友:
我的华硕固件就是这样的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千兆也只能当交换机了,wifi性能太差了

不需要太强性能,只要稳定,宽带也就100M,另外前几天移动上门换了个猫,说以前小猫,现在大猫

网友C:
买新不买旧,k2p比它强太多了;
好吧,说k2p贵的,那就k2t,把这个打得满地找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新不买旧,k2p比它强太多了;
好吧,说k2p贵的,那就k2t,把这个打得满地找牙 ...

哪儿强?cpu?闪存?

楼主:
这个40元买的?K2t多少?

楼主:
再强调,不是去让我再买个新的路由,而且就现在的路由分析下怎样使他工作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儿强?cpu?闪存?

单凭高通芯片,就可以把MTK秒成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千兆也只能当交换机了,wifi性能太差了

看pa和la体积好大啊!

网友D:
1.老毛子系统指的是padavan,俄罗斯作者开源的,所以叫老毛子。
2.padavan代码是开源的,国内外有很多人用这个代码编译固件。
楼主用的是恩山hiboy编译的固件,以前很好用,现在没用的脚本太多了,小内存单核机器不推荐,容易爆内存及异常高负载。
具体是否需要换固件取决于楼主。
3.不知道楼主说的不稳定是“wifi连接不稳”还是“系统长时间运行死机重启不稳”。
wifi不稳的话,看板子丝印应该是mt7620,这货wifi本来就不稳。后续mt7628对此进行了修复。
padavan本身是非常稳定的,配置好正常运行情况下,几十上百天都不需要重启的(再长没试过)。padavan稳定性基本等同于官方固件,远超openwrt,op的mt76驱动不给力。
————————————————————————————————————————
最后上一张办公室和路由mt7620n刷纯净padavan的图。20多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老毛子系统指的是padavan,俄罗斯作者开源的,所以叫老毛子。
2.padavan代码是开源的,国内外有很多人用 ...

谢谢,高手果然不一样!我说的稳定是长时间运行不死机,不需要重启什么的!
就目前的硬件,您觉得有必要刷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老毛子系统指的是padavan,俄罗斯作者开源的,所以叫老毛子。
2.padavan代码是开源的,国内外有很多人用 ...

斐讯的k2不也是MT7260A吗?

楼主:
k2p太贵,买了个新路由器3和k2各一个,准备折腾

网友:
新3不到100: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