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开卡工具不识别

楼主(2020-03-09):
闲鱼入手一块240G SM2263XT主控的Nvme固态。买来发现闪存颗粒掉了两粒,卖家用胶粘上了,颗粒是四粒大S片。用PCIE转接卡接电脑上,短接显示1G,但是用SM2263XT开卡的工具扫描不识别,用了两个版本的工具都不行。是没救了还是因为没装Nvme驱动,工具包里的Nvme驱动不会装……在线求大佬帮助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什么,PCIE开卡要装驱动,量产吧有下

网友B:
板子末端两个圆孔是短接的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末端两个圆孔是短接的ROM

短接以后显示1G,但是开卡工具扫描不到

网友C:
用胶粘的你也敢下手。。。。。上家是怎么折腾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胶粘的你也敢下手。。。。。上家是怎么折腾的啊。。。。

当时没注意到,以为是散热贴,四粒闪存,中间两粒掉了

网友:
这盘该不会是闲鱼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什么,PCIE开卡要装驱动,量产吧有下

设备管理器显示SM2263,我试试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什么,PCIE开卡要装驱动,量产吧有下

虽然掉了俩颗粒,但是用320版本开卡工具可以开120G。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2020-06-03):
引用 楼主:
虽然掉了俩颗粒,但是用320版本开卡工具可以开120G。谢谢大佬指点

要安装NVME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