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维修抽水马桶放水按键

楼主(2020-03-09):
抽水马桶放水按键内的弹簧质量很差,新换的马桶,使用还不到二年,其按键内的弹簧就陆续锈蚀断裂了,导致按键无力回弹。
维修方法:将医用橡胶管纵向剪开,利用橡胶的弹力,替代损坏的弹簧。方法1:橡胶片用502胶水粘贴在按键柱上。

方法2:橡胶片用尼龙扎带捆扎。
通过实验,第二种方式更好。

网友:
洗手液,洗发水瓶里的弹簧是防锈的,可能太小了点,如果能装上,那肯定是不会坏了

网友A:
请问按钮按下去了就卡住,弹不回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按钮按下去了就卡住,弹不回来是怎么回事?

弹簧的事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按钮按下去了就卡住,弹不回来是怎么回事?

如果取下水箱盖按下不会卡住,装上就会卡住的话,最大的可能是,按钮顶杆和排水阀接触点太光滑,按下按钮是顶杆会在排水阀上滑动造成顶杆别住,你只要在排水阀顶部随便贴上一点增大摩擦力的东西(我贴的是那种粘在凳子脚上的羊毛毡),另外调节顶杆长度,保证弹起时顶杆与排水阀脱开就行(按钮有很小一点空行程就行)。
我家刚装修完时经常发现卡住的情况,在排水阀顶部贴了羊毛毡以后正好10年了,没有卡过,

网友:
前段时间修理了同样的问题,又找个弹簧装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取下水箱盖按下不会卡住,装上就会卡住的话,最大的可能是,按钮顶杆和排水阀接触点太光滑,按下按钮 ...

高手!解释的太有道理了,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解释的太有道理了,回去试试!

你取下水箱盖按下按钮的同时把顶杆往随便哪个方向轻轻的推一点看看会不会卡住,很多水箱为了造型好看顶部有一点斜度,再加上排水阀顶部很光滑,按下按钮时顶杆就会在排水阀顶部滑动,力大的话甚至会把顶杆别断

网友:
用不了几天就又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