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零件工具终于到了,自力更生更换自行车的中轴轴承,顺便取消了珠架

楼主(2020-03-09):
进入2020年,渣渣山地车中轴终于踩不动了
拆中轴确认轴承挂了,1月10几号便下单撸新中轴和拆曲柄的工具
之前拆解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906
结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周才收到货

开始就打算去掉珠架,所以多撸几个轴承来拆钢珠
轴承每个1块1

还是原型号的中轴

六件套,6个大洋

拆曲柄的工具,应该算拉马吧,3块9一套

螺栓这头是14mm的,可以拆装曲柄固定螺丝

上次只拆了一点就继续不下去了

上工具,先把黑色这个拧在曲柄上

再拧上螺栓

用扳手顺时针拧银白色螺栓
费不少劲,终于拆下曲柄了

牙盘这边方法相同

退掉链条,牙盘和右侧曲柄就可以拿下了

中轴终于露出真面目

左侧的盖早已松掉
左侧轴承钢珠已经掉落一颗

大致还是完好

右侧有点惨

珠架完全烂得不成样子了

钢珠也少了一颗,肯定是碎了

剩下的5/8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

楼下继续折腾

楼主:
再看下轴的情况
相对完好的左侧轴上有油状物,烂完的右侧(牙盘侧)却是干的
奇怪,左右两侧形状有点差异

左侧有一条明显磨损痕迹

右侧倒是不明显,估计是坏掉的钢珠和珠架给磨的

左盖,也有明显磨痕

右侧盖没大扳手,拆不下来

只好擦干净继续用

换新轴、新左盖、新钢珠

不要珠架,拆下钢珠

要用点润滑脂

涂点在内侧方便粘钢珠

11颗,比原来的只多了2颗

希望能管点用

右侧不好搞,不过总算粘上了

插入轴,这边倒还好办

左侧盖不好搞,掉几次钢珠后,终于装上了

再拧紧锁定大螺母

原路上好曲柄

终于搞定

瞧,偶的小肥手都变黑了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没得错呀!
话说修过这么多次,偶已经被这台渣渣车教育得成修车师傅了!!!

估计下次就该轮到后轮轴了,要不要先准备备件呢?!

网友:
我在等直播了

网友A:
元首等米下锅,结果这米来的有点晚

网友:
看起来不错,手艺高

网友:
很便宜吧,主要架子别有问题。中轴拆了要调好点

网友:
本人修车十几年。山地刚买回来那会我都全拆了从新调教加油。从头到尾。座位管子通中轴,直接在管子里捣了一包理基黄油。反正是没坏过。坏的主要原因是没油摩擦力增大。

网友:
时间有的话自己修修还是不错的
这玩意还是要看整车的体质的,好多年前读书的时候有过一台中华的阿米尼,当时中华自行车是顶级车了,很少要修,但车子要勤保养,有小问题就该加油加油该调整调整。不过总的来说这车的故障率很低,比五羊车好好些比杂牌车好太多。

网友:
赶上了直播,先搬了个凳子坐下,学习学习!

网友:
可以换培林中轴的。我家的三辆车都陆续换了合适的培林中轴,好用,省心。

楼主:
直播结束,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
钢珠可以按斤量买的

网友:
这个只用钢珠的话,摩擦力有点大,合适的话最好安装一个进口轴承,带内外圈的那种,那个摩擦力小多了,好多高速电机的两端都是轴承的。

网友:
GB/T 3875 钨板

网友:
买条培林中轴换上,能踩五千公里,而且转动更润。

网友:
安装主轴时这样安一次OK:
先将一侧盖抹点甘油,用粘点甘油的平口改锥粘一颗滚珠依次排放到侧盖里。另一侧盖也如此处理。用食指将甘油均匀抹到已经上好滚珠的侧盖上。将滚珠均匀盖住。这样再上主轴滚珠也不会掉下来。骑行十年八年的也不用加油维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首等米下锅,结果这米来的有点晚

没办法,其实偶这边快递一直在送,但卖家说不让发重庆,搞不懂

网友:
感觉以前自行车轴承都是不用珠架的,是不是为了现在省时,便于机械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看下轴的情况
相对完好的左侧轴上有油状物,烂完的右侧(牙盘侧)却是干的奇怪,左右两侧形状有点差异 ...

这种轴承的设计我上高中时就修过N次,踩几下子就不行,空隙太大,珠子质量也不好,所以以后买单车也买高端点的吧,至少没那么容易坏,修一次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