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己组装的19.2A电动车电池

楼主(2020-03-09):
原先换的磷酸铁锂电池实在不行了,自己动手组装一个。咸鱼上淘的特斯拉21700,淘宝上买了其他配件,就是没有点焊机,问了一下卖电池的老板,说锡焊也可以,就是得注意点。组装完600出头,性能还可以。不知道能用几年。

网友A:
60v 20a 只要挺便宜的也想搞一个

网友B:
搞这么多,你用锡焊?

顺便卖老微波炉变压器咯

网友C:
焊锡焊接圆柱电池具有漏液风险,及时技术再好的人都有这个风险,能用多久要看运气了。

网友D:
可以说一下在哪家买的吗

网友E:
电驴用铁锂强点,耐草

网友F:
谢谢分享,挺不错的松下。
我用的国产电池,48v36ah,大概四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v 20a 只要挺便宜的也想搞一个

这是48v的电池,保护板是6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这么多,你用锡焊?

自己用不值得弄电焊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锡焊接圆柱电池具有漏液风险,及时技术再好的人都有这个风险,能用多久要看运气了。 ...

是啊,焊的时候也是提心吊胆,不过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说一下在哪家买的吗

私信吧,怕有广告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驴用铁锂强点,耐草

用过一次铁锂,效果一般。好的磷酸铁锂电芯太贵,便宜的怕不好用。这次的电芯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挺不错的松下。
我用的国产电池,48v36ah,大概四百块

国产电芯有这么便宜的么,看过国产比克,力神也不便宜啊,看着靠谱的4-5元一节,2000多毫安,组装起来也不便宜。焊接难度还有大一些。你的电芯大约2元一节,哪儿买的,靠谱么?

网友G:
我觉得电池正负极可以焊接铜螺丝头,然后配合铜螺母,镍片开孔,万一有落后电池方便替换。

网友:
这东西寿命难说  每个电池质量难说 一个电池挂了维护麻烦  使用容量衰减也大    总得来说毛病多多吧

网友H:
均衡灯亮,说明电池过充了,超过了截止电压和截止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电池正负极可以焊接铜螺丝头,然后配合铜螺母,镍片开孔,万一有落后电池方便替换。 ...

焊接铜螺丝头是挺好,便于维护。可我真没那个能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均衡灯亮,说明电池过充了,超过了截止电压和截止电流

没过冲,电压还不到4.2v呢,这个保护板4.15开始亮灯。只要哪一串电压高于4.15灯就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电芯有这么便宜的么,看过国产比克,力神也不便宜啊,看着靠谱的4-5元一节,2000多毫安,组装起来也 ...

咸鱼上买的,借了坛友的点焊机,比焊锡快多了哈哈

网友:
艺高人胆大,对于这种电动车电池我觉得还是买大厂成品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