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暴力拆

楼主(2020-03-09):
暴力拆解,不然拆不下来

掰下来的吗?

就是为了这个线感

没拆下来你是不知道型号的,必须拆下来才能看到

原来如此啊

网友:
这个的确够暴力了

网友:
这样就废了啊

网友:
好像是鼠标,以前nidec暴力风扇,以为是紧配合转轴或者铆接,也都是暴力拆,拆完后发现主轴的卡簧是缺口弹簧,下次慢慢会弄,就差nidec和三洋无刷定子必须暴力拆,有铆接的地方,分离无刷驱动板得上电磨,定子拆线圈。

网友:
看不懂这东西有什么用...

网友:
鼠标怎么有驻极体话筒?奸人童鞋好暴力

网友:
硬核拆解,很暴力,板子应该是音箱的解码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