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表笔线断了,焊接起来继续用有什么弊端?

楼主(2020-03-09):
表笔线断了,焊接起来继续用有什么弊端,会不会造成量阻值误差过大或别的问题?或者推荐付性价比高点的细尖表笔。
谢谢

网友:
我都是买回来就折断,然后焊两个绣花针上去用。

网友:
无影响,数字补丁

网友A:
焊锡导电性不如铜线 ,普通3位表几乎没区别。  精度高的表  大电流  会有影响。

网友B:
如果你是有要求的也不差那副笔钱,如果只是看看数值随便接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导电性不如铜线 ,普通3位表几乎没区别。  精度高的表  大电流  会有影响。 ...

UT61E,主要量通断和阻值。有没有什么性价比高点的表笔推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有要求的也不差那副笔钱,如果只是看看数值随便接通就可以了 ...

很经典很到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有要求的也不差那副笔钱,如果只是看看数值随便接通就可以了 ...

有什么性价比高一点的表笔线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性价比高一点的表笔线推荐?

一般要求的话买优利德UTL27的那种10A 1000V的双色表笔就可以了,超细针版本的价格也就18包邮。比你UT61E自带的要好不少

要求高的话,日本三和的表笔还可以,可以买套筒自己加个超细针的配件,也兼容胜利表自带的鳄鱼夹那些东西,几年前我在论坛商家搞活动20包邮撸的,给福禄克15B用,现在我都有点后悔买少了,这玩意现在85一副,二手的都要30多.....
之前坛友还有拆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09656

网友C:
焊好了做好绝缘,短时用用没问题,时间长了还是会断,买副好表笔才是关键,实在是要求高就只能diy。表笔终归是耗材。仔细想表笔对电压影响最小,对电流也很小,只有对电阻有影响,不用追求太粗的线径,但一定是要多股毛铜丝绞合,够电流档的最大载流和电压档的耐压就行,其它考虑就是柔软,防烫什么的,再然后就是插头什么形式的能稳定可靠的接触电阻小,表笔头要足够硬足够细,基本上这些都考虑到了就是一副好表笔,一般十元左右就能搞定

网友:
焊接位置问题不大,测量主要还是笔尖与测量点接触阻值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好了做好绝缘,短时用用没问题,时间长了还是会断,买副好表笔才是关键,实在是要求高就只能diy。表笔终 ...

看来我测的少,表(指针)用坏过,表笔都没坏

网友:
表笔线用硅胶线做, 前面的针, 低成本方法是焊大头针用.

好像以前那里看到有说用箭杆前面的针做, 很耐用.

网友:
自己用硅胶线做一副,好太多,自带的那玩意短接电阻大的一匹。尖细的那种,容易弯,还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测的少,表(指针)用坏过,表笔都没坏

我好像表和表笔都没坏过,但丢过几次,好表笔朋友还要走过不少。前面有位网友提到的utl27好像我也有一对,忘了哪来的了可能是配机?我觉得不比福禄克原装的71差,肯定比75好。另外我个人很喜欢muller的表笔。

网友(2020-04-24):
反正又不是示波器探头,不用讲究这么多

网友:
接得好的话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自购表棒、硅胶线、香蕉插头DIY表笔,原配表笔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