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一下关于胶水选用?

楼主(2020-03-09):
家里的地板表皮翘起来了,想用胶水粘一下。用百得胶流动性不够,注不进去,粘不上。
求高人推荐一下,哪种胶水有502似的流动性,百得胶一样的固化后是软的。
谢谢了。

网友A:
目前还没见到这种神奇的胶水。

网友B:
木 一般是用白乳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见到这种神奇的胶水。

不算苛刻的条件吧。
只是不想去X宝上一家家问过来。卖家也不一定懂。

网友:
硅酮胶,试一下

网友:
哈哈,看快手上那个什么 金虎的什么 胶,看着反正 是神奇的很,你不妨买来试试,然后把使用结果发来给大家共享一下,哈哈,当个小白鼠

网友:
最好撕下来再贴,或者胶里加点稀释剂试试看,比如环己酮

网友C:
地板皮,就和汽车顶棚差不多。。

环保的胶水寿命短,过几年就没粘性了。
粘性好的,不环保,施工的时候有挥发。

想用的久就弄味道特别大的强力胶。。。
环保点文具白胶就行。。。

不同于502,都要压24小时才能起效。。。

网友:
针筒加强力胶,加针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板皮,就和汽车顶棚差不多。。

环保的胶水寿命短,过几年就没粘性了。

一边压一边上热风焊台加热,温度别太高以免塑料变软,可大大加快固化速度。

网友:
B7000是你的不二之选

网友:
找个一次性注射器,或者直接上502(没想明白为啥要软的)

网友:
直接用791胶,处理干净结合面,包你十年不掉

网友:
感觉粘鞋的胶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 一般是用白乳胶

谢谢了。
5元买一小瓶白胶,用根吸管压扁了,注进去。一箱书压24小时。不翘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