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帮电脑电源除尘(搞事情)?不存在的

楼主(2020-03-09):
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
戴尔L280P-00电脑电源
(我被它电过,那酸爽)

话不多说直接拆
(装回去是个问题)

除尘用的棉签和除尘后的外观
来个PFC特写(用料还可以吧)

全贴完,谢谢观看

网友:
我之前有个装不回去直接拆了风扇丢掉了。

网友A:
电源我一律水洗晒干,特别干净

网友:
戴尔的电脑电源真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我一律水洗晒干,特别干净

没毛病,我有强迫症,也这么干。

网友C:
品牌机就愿意搞这些异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牌机就愿意搞这些异形

为了缩小体积吧,做异形的加工工序多,成本高,适用机箱少

网友:
不是主动PF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毛病,我有强迫症,也这么干。

电源、主板、显卡 我都水洗过,然后太阳暴晒干再上机,这么多年没出过问题。
那些说水洗坏东西的不知道是否实践过

网友E:
在公司里面帮不少同事清理过电脑灰尘,只是打开电脑机箱,拿到车间接条风管,用高压风枪隔远点吹,一下子清理得干干净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公司里面帮不少同事清理过电脑灰尘,只是打开电脑机箱,拿到车间接条风管,用高压风枪隔远点吹,一下子清 ...

刚开始我也那么干,但还是吃了不少土,后来机房归我一个人打理了,我就水洗放机房低温空调吹干。看湿度决定干几天。最短的一天。还有的主板表面水用吹风机吹干了不开机,才发现南桥下面还有,呵呵,品牌的板子都有保护。吹干了照样用。

我们单位水质很差的,新装净水机用了几个月就腐蚀坏了。我们喝水不放茶叶不行的。呵呵。

网友:
高压水枪冲洗干净,然后爆嗮太阳两天

网友:
      洗干净的板件要及时甩掉、控净多数水迹,然后先用压缩空气吹干后再拿电吹风热风烘干,等板件稍微温热即可拿去晾凉使用。洗了放着自然干燥既慢缝隙还容易残留水分,等干了以后还会留下水渍、腐蚀痕迹。

网友:
只洗过一个百兆的网卡,因为是捡的(太脏了,上面还有油,所以确切的说,是拿洗衣粉刷的),本打算洗完拆件的,出于好奇就上机试了一下,竟然还能用,然后就逃过一死,装机器上用来当备胎,便于设置路由用了,至今还没坏,所以这网卡的原主人有点暴殄天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主板、显卡 我都水洗过,然后太阳暴晒干再上机,这么多年没出过问题。
那些说水洗坏东西的不知道是 ...

电源不建议水洗,变压器内部绕组非常难干。我有一台台达4856ac水洗了,晒了两天了,看起来都干了。一上机boom。。。变压器黑了,双保险都爆了

网友:
用高压气枪速度最快,我使用毛刷、毛巾、铁锤(敲打,会掉出一堆尘土)慢慢搞的。

网友:
用料看来还行呀,戴尔的东西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