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联想2009年一体机3000c305配套键盘

楼主(2020-03-09):
这台电脑是大学同学坏了不用邮寄过来处理的,大学时候屏幕帮他换过,他一直用着,毕业后很少开机后面说就开不了机也就不用了。
收到后,开不了机,周边配件自然全都正常使用,估计也是主板坏了,也没打算整了,索性利用这个屏买好驱动板改成显示器用。
这几天发现键盘经常出现00000000自动走,影响使用,刚好得空就拆开了看看。
后面是重新整了一下键帽的弹片就好了,质量做工还是很不错的,手感也还可以。

网友(2020-05-09):
楼主能看见吗  我电脑一模一样 故障也一模一样   我家附近修理拆就是150 师傅还不知道什么问题多少钱也不好说  有没有修的价值  想学ps  修好的话系统几不清楚 支持安装ps吗 安装后是不是也卡?急急急  求帮助   请加我微信18615355706 这个也不知道是啥 为了你才注册的我女孩一点不懂电脑  拜托了

网友(2020-10-08):
这就是个通病,cmos电池没电了,症状是插电就开机但是不亮屏,风扇呼呼转,按电源键能关电但是再按却不开机。老婆亲戚有一个同款,我拆了几次了,除了屏还有价值其余都太弱鸡了,主板cpu供电部分设计功率不够大,不值得升级cpu,连看个剧都卡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其实早期的联想电脑质量挺好的,,我收来2012年的扬天S300,,换上U(910E),,内存4G*2,,SSD,一般不玩游戏够用了,,屏好是LCD屏,,不刺眼,,单位新联想台机LED显示器刺眼,,,显示发虚,看着真是累,,换了个DELL的早年鸡脚17普屏LCD,,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