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05w电子变压器搭棚飞线制作最小的24v白光t12电源(失败!)

楼主(2020-03-09):
看了坛里的老帖,用电子变压器改的最小的白光电源。买来一个拆开看看
棕色的次级是我重绕的,输出24v左右。

楼主:
捡到一个vivo小充电器,非常小,想用它做外壳。先把环牛拆下,修剪电路板,看看大小合不合适

楼主:
看一下合不合适

楼主:
放不进去,拆下元件简单搭棚。

楼主:
结果和环牛叠放在一起太厚,盖不上盖子。所以这次重新排布元件,用洞洞板裁剪一块合适的板,就在这上面施工。看看凌乱的简易工作台。凌乱的飞线。

楼主:
一次就成功了,用的肖特基二极管全波整流,50v470uf电容,并了一个104。正极输出串了一个电感。晚上补图

楼主:
而后测试了快速烙铁,6平方线绕了两圈,输出大概有一伏多点。用螺丝刀直接短路,三秒就化锡了,测试这段螺丝刀电阻0.1欧姆。
就是两个13005发热不小。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A:
这是灯上的电源吧,我也有两个这种灯,12V35W的射灯

楼主:
最后失败了,保险电阻当场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灯上的电源吧,我也有两个这种灯,12V35W的射灯

是的,就是一些卤素灯射灯上用的,电压不太稳定。

网友B:
看标题是失败,帖子是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是失败,帖子是成功

最后失败了,保险电阻炸了,所以没敢继续用控制板测试

网友:
楼主想是说是T12成功的,快速烙铁失败了么?

网友(2023-03-24):
楼主说电子变压器的电压不稳,没有上控制板试机,意思是两者都失败了吧

网友:
电子变压器功率不够,过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