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关于AMD K6-2超频问题

楼主(2020-03-09):
大众VA-503+板子和AMD K6-2 400。外频100MHz不动,倍频跳到5.5x启动后bios显示550,在dos下用软件检测显示546.9MHz。这样就算超频完成了么?还是只是单纯的改变bios和软件检测的数字并没有超频。

网友A:
此贴莫非穿越了?K6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还有人玩?

网友:
今天刚从火星回来,打开电脑发现我的K6-2有点慢,就看到这个帖子,正需要

网友B:
当年K6-2-300+MVP3机主路过
楼主超倍频了,当年都这么干,超外频需要好内存,超倍频风险最低,如果运行不稳定可以给CPU增加0.1V的电压,只要电源、主板没有质量问题,做好散热,应该是能够稳定运行的,不过性能并不能完全等效450的U,毕竟白嫖

网友:
下意识看了下发帖时间

网友:
找找20年前的电脑报,说不定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K6-2-300+MVP3机主路过
楼主超倍频了,当年都这么干,超外频需要好内存,超倍频风险最低, ...

散热没问题

主要是板子电压步进有点大,2.2v下去就是2.8了。没法加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贴莫非穿越了?K6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还有人玩?

好像是,手上还有286、386、486、370、462、478板子……那种长条形cpu的板子没收

网友:
当年我第一台电脑大众VA-503+板子和AMD K6-2 300。超到500,跑XP直到2004年才退役。

网友:
当年我k6-2 350不加电压超400轻轻松松。梅捷5EMA+的板子。

网友:
这是VIA的mvp3?一代经典啊!

网友(2020-04-09):
主频=外频*倍频。
没错。

网友C:
用来跑Win98还是很流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来跑Win98还是很流畅的

我用sd卡转ide适配器跑xp还是很流畅的,win7就进系统都5分钟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K6-2-300+MVP3机主路过
楼主超倍频了,当年都这么干,超外频需要好内存,超倍频风险最低, ...

完全准确。以前拥有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没问题

主要是板子电压步进有点大,2.2v下去就是2.8了。没法加0.1 ...

熟悉的VIA标识。

网友:
呵呵,我也有一套。经典标配。

网友:
超频用K6-2+或K6-III+,制程进步到.25微米;主板用支持x6倍频的;可以轻松上到600MHz;Vcore核心电压在原基础上+0.1V-0.2V,可以上到630MHz

网友:
看看主板跳二倍频,会不会变6倍频

网友:
已经是顺利超频了,当年也玩过,超太多会有莫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