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到底是无源晶振还是有源的?

楼主(2020-03-09):
红线是相连,黄点是外接的3.3V供电,绿点是地,哪个是1脚我也搞不懂,看样子是NDK的晶振。
说是无源,它又有外接3.3v供电。说它是有源,它又没接地线。这个晶振到底是有源还是无源的?
有人说这个是有源晶振在这个电路中当成无源晶振来用,对不对?

网友A:
四脚一般是有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脚一般是有源的

很多无源晶振是1 3脚有用,2 4脚无用

网友B:
无源的!

随便一个空脚临时接个3v3就把你迷惑了?以后去抄板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源的!

随便一个空脚临时接个3v3就把你迷惑了?以后去抄板怎么办?

按你说1 3脚是进/出,可无源晶振的2脚接个3v3供电有什么用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源的!

随便一个空脚临时接个3v3就把你迷惑了?以后去抄板怎么办?

而且无源晶振的1 3脚(左下和右上)应该是相连的才对,这个的不相连,是否能证明不是无源晶振?

网友:
焊下来把电源脚挑空着接起来试试就知道了哈

网友C:
这种就是无源的  其中两脚是固定作用   接了白色电容的是信号脚 那俩电容一端接信号  另外一端接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就是无源的  其中两脚是固定作用   接了白色电容的是信号脚 那俩电容一端接信号  另外一端接负极  ...

既然是无源的,为什么还要接供电,还接了供电+3.3v却不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而且无源晶振的1 3脚(左下和左上)应该是相连的才对,这个的不相连,是否能证明不是无源晶振?  ...

3脚应该是右上吧,逆时针转,1234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脚应该是右上吧,逆时针转,1234脚

打错字了,是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