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光猫和路由器,N1公用电源,光猫1000M口失效

楼主(2020-03-09):
12v6A  然后一分四。

昨天发现一个问题,光猫和路由器接一个电源可以,但是再接上N1
光猫的1000M口就失效了。估计是共接地的原因?

百度的
有些设备的基准电压必须是悬浮地,如果和其它互联的设备共地会出问题。

网友A:
我的光猫和路由器和交换机还有监控都是一个12V的大功率电源集中供电,没有问题

网友:
我是因为没有预留电源,用的电话线集中供电没有问题!

网友:
上海电信光猫
R6300V2
一个傻瓜交换机
电信的标清版IPTV盒子

用一个明伟100-12供电。。。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的光猫路由机顶盒就用一个12v2A电源

网友C:
广东电脑电源:光猫 路由器 海康nas 两个机顶盒 NVR+4个摄像头 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光猫和路由器和交换机还有监控都是一个12V的大功率电源集中供电,没有问题 ...

我试了B70 路由和光猫可以一起供电,但是再加个N1 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东电脑电源:光猫 路由器 海康nas 两个机顶盒 NVR+4个摄像头 没事

我也是广东电信的光猫,B70 ,+N1

只要加N1 就会光猫千兆口失效

网友D:
是不是电源问题,有些电源负极会带电

网友E:
理论上应该可行 ,实际上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啊,可能是虚标或者电源老化,试试直接用N1+光猫,问题还出现不,如果问题依旧那就真是共地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光猫路由机顶盒就用一个12v2A电源

带3.55寸硬盘,总共四样运行功率差不多15W。

而且启动瞬间也可以30W. 应该不是虚标的问题吧,而且接4个设备,电源还有12.1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应该可行 ,实际上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啊,可能是虚标或者电源老化,试试直接用N1+光猫,问题还出现不 ...

可以,今天回去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源问题,有些电源负极会带电

但是单独给光猫,给路由
给光猫和路由一起,都没问题。

但是 插N1 的一瞬间,光猫的千兆口就不亮了